控制继电器时选择续流二极管要考虑通断频率

楼主(2009-09-24):
我前几天在论坛上发的篇(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7044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zicecream&bbs_id=1006)现在我已经找到出问题根本,它实在花了我好多的经历.现公布出来希望以后一些菜鸟们少走一些弯路.
   问题根本都是续流二极管IN4007放电时间太长,继电器跳动频率又高,导至二极管反向漏电流过大而影响了单片机.所以有些单片机好用有些不好用.更甚至到各种条件都成立时还会烧坏片子.

网友:
汗一个,你继电器切换频率那么快啊

网友:
那可能不是真正的问题。
用了2级缓冲还出这个问题,应该是地的问题

网友:
不要说继电器,更高频率的续流二极管也有人用1N4007,N事都没有,查下你的电路或焊接吧。

楼主:
是的吗,对接地有什么讲究吗?能赐教吗?

网友:
发个PCB上来看看

楼主:
请高于帮分析一下,我的PCB板对地的走路.小弟在这先谢了.

网友:
楼主你是用2个继电器来切换电机的转向么?不知道换向的时候你是否先停了电机?如果带电换向,那冲击是很大的

楼主:
是的,有先停电机最换向的.我考虑到是不是我在停电机与换向这个时间差的问题.我试过如果我在停电机后延时500MS左右的时间情况会好很多.其实我是通过按键按下动电机,按键释放停电机,按键我都作了50ms的消抖动.

网友:
停电机时间可以稍长点,再不影响正常换向的情况下。我想你的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楼主:
感谢8楼的指点.
我考虑是不是我的续流二极管反向释放时间太长而造成的对地的干扰.所以如果我的停机时间间隔长一点问题会好很多.

网友:
我感觉有点象电机制动的问题,停电的时候,线圈的能量没完全释放掉后就开始换向上电。不知道是也不是。

我也做过类似的电路,负载也是24V,额定功率也类似,但很多时候并没有达到额定功率,所以电流并不大一般不到2A。
我是用一个MOSFET控制电源,然后再用2个继电器,也是用的1N4007做续流,电机两端并了个压敏电阻。程序上是先动作继电器,延时100ms打开MOSFET,换向时先关掉MOSFET,延时500ms再动作继电器,延时100ms等继电器触点稳定后再打开MOSFET为电机通电。

楼主你电机两端的消噪声电路的原理是?
我一般是压敏电阻,或者用10ohm串上103然后并一下。

楼主:
我在电机两端并的RC吸收电路(100欧串5UF的电容),电容由于没有5UF这么大的无极性电容,所以用的两个10UF的电解反串取得的.具体为什么要选用100欧与5UF我也没有具体算过,我只是加上去有效果就选用了.我查过资料电阻取值要在;1k-2k左右,电容:0.1UF-4.7UF左右.
    但是我的电路问题不光在负载上,在24V电机不接,24V电源也不加.光是继电器动作也是有干扰,能让飞利浦52死机.
    问一下winter兄,你在电机两端并的压敏电阻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啊,不接负载也死机,那很严重。

我的压敏电阻式 10D470K,CNR的

楼主:
感谢winter兄.
    希望大虾们能帮小虾我,不胜感激.

楼主:
有哪位大虾帮忙看看小弟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2009-11-18):
我感觉应该不是4007的原因,一会看下你的图

网友:
为什么不用H桥电路控制电机换向

网友(2014-05-21):
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1858-1-1.html,寻求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