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明白人帮忙解答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9-09-24):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flash unsigned char led_7[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bit point_on = 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PORTA=0xFF;
        DDRA=0xFF;

        while (1)
    {
                for (i=0;i<=15;i++)
                {
                        PORTA = led_7;
                        if (point_on) PORTA |= 0x80;
                        delay_ms(1000);
                }
                point_on = ~point_on;
    }
}
请问为什么加这一句if (point_on) PORTA |= 0x80;,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我不是明白人,不过这会有点空:
if (point_on)
{
    PORTA |= 0x80;
}
如果“point_on”为真,则PORTA.7为高,每隔1秒钟切换下状态。我估计类似电子表时间显示那个小冒号,1秒闪一下

楼主:
唉,其实拿到具体电路上跑一下最清楚不过了,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