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Ltz1000ach套件测试数据系列 .

楼主(2009-09-24):
20090924收到,先激动一下。标值为:7.18516V

网友:
大家把测试的数据全都传到这个帖子吧!

是027号,快点把测试数据上传吧

网友:
晕,标少了,改多标两位的。

网友:
这么快? 我的确认,准备打款。 :)

楼主:
找个家给安上

网友:
diannaoza 天比

你的表真多,R6551跟基准对比误差很大啊,R6551你用的时候要当心,那节锂电池完蛋的话校准数据丢失,整个就完蛋了,我的已经升_天了。

基准最好装到专门的金属盒子里去,否则最后一位可能会跳的

楼主:
R6551你用的时候要当心,那节锂电池完蛋的话校准数据丢失
------------------
那事先读出它的数据来

网友:
家是什么?
废表?

楼主:
好的8135表,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稳定后,将表校正。

网友:
楼上表哈多~~~
7562很容易调?

网友:
diannaoza 天比,表真的不少

网友:
diannaoza 天比

表校准好了,能不能把这几天的对比漂移情况传上来啊,期待!

楼主:
图片传不了前天将表校为基准值,但今天从
14:00开机为7.18532V
14:41 为7.18528V
直到现在还为7.18528V
不知为什么不会到7.18516V?

网友:
你再校准一次看看

网友:
或者不校准一直测量下去,看看漂移情况

楼主:
恩暂不校了,现在稳定在7.18528V有6小时了,就以此数据来观看几天

网友:
楼主你的表怎么校阿,难道是调电位器,唉,业余的话还是 3456A 这样的表反而好校,3457A 是闭壳校正的,反而无法进行,根本不可能校啊。

网友:
楼上的,我的包裹收到了?

网友:
显然收到了,而且和阿莫的包裹同时到的。。。我今天回老家了(已经到了),所以等过完节回去再还给你了?

楼主:
7562前板可调,同tr6551也是前板可调
2009.9.26 10:28 7.18516    10:36 7.18516v      28_c 校正值为7.18516V, 在此值上测下面相对数据
2009.9.27 16:22 7.18524    18:19 7.18524v      28_c
2009.9.28 16:45 7.18529    20:32 7.18528v      28_c
2009.9.29 12:26 7.18522    12:54 7.18522v      28_c
2009.9.30 15:28 7.18540    16:21 7.18535v      17:03 7.18535v      27_c
谢楼下的
等下次购进8位表了再借。暂不用了

网友:
【21楼】 lilith
你慢慢用吧,不急!那个铷原子钟怎样?

【22楼】 diannaoza 天比
你测出的数据漂移很大,很不正常,你的地址是多少?要不让【21楼】 lilith 把LYMEX的套件顺便寄给你,你做个对比测试,这样就能发现问题了,那个铷原子钟也可以顺便给你玩几天!

网友:
是不是表不稳了?我要过完节才回去,楼主要 lymex 老大标定的恐怕得等蛮久 :)

那个铷振通电电流 1.23A,只要几分钟锁定就输出低电平,电流最后才 0.37A 这样,烫得厉害 :D 我的频率计看来相当不准,用铷振对比误差起码有 60 多 ppm,看来还真的收个铷振接后面的外部基准输入端了

网友:
这个铷振长时间工作需要加散热器的,电流确实要这么大。

网友:
从功耗发热量和传说中铷泡的寿命看来,如果要把铷振作为频率计的外部基准源,会不会太费铷振了

网友:
最好用校准过的恒温晶振,才40来元一个

网友:
我的基准源昨天收到了,没有高档表来测,只有大把四位半的万用表

楼主:
jj3055基准之_0027号;
在5楼的所测电压为,电压开机了5小时以上...因知道当日可以收到基准提前开机。
在发这帖期间曾将表校了一次到7.18516V......但次日后电压不在这个值上,有可能没将此值校入。
现将这些日数据整理如下:
2009_09_30;室温27度
开机
15:13 7.18545
15:16 7.18543
15:28 7.18540
15:38 7.18540
15:35 7.18539
15:45 7.18538
15:50 7.18537
15:57 7.18537
16:00 7.18537
16:02 7.18536
16:16 7.18536
16:21 7.18535
16:30 7.18535
16:42 7.18535
16:55 7.18535
17:00 7.18535
17:07 7.18535
=============
2009_10_04;室温27度
开机
17:42 7.18545
17:46 7.18543
18:15 7.18540
18:26 7.18539
=============
2009_10_15;室温28度
开机
16:39 7.18542
16:40 7.18541
16:42 7.18540
16:51 7.18538
16:54 7.18537
16:58 7.18537
17:19 7.18536
18:00 7.18535
=============
开机
2009_10_10;室温26度
00:00 7.18547
00:01 7.18546
00:02 7.18544
00:02 7.18544
00:05 7.18543
00:09 7.18541
00:11 7.18540
00:12 7.18539
00:16 7.18539
00:30 7.18537
00:33 7.18537
00:40 7.18537
00:51 7.18537
01:02 7.18536
01:05 7.18536
01:25 7.18535
01:31 7.18535
01:36 7.18535
01:43 7.18535
01:48 7.18535
02:03 7.18535

网友:
哇,隔这么长时间还有三次可以稳定到同一个值,你的表厉害!什么型号?我的3456三天两头需要校准!

2009_10_04的数据怎么回事,差这么多?

楼主:
2009_10_19;室温26度
与2009_10_19连续的记录;
2:07 2009-10-19 7.18535v
2:14 2009-10-19        7.18535v
2:15 2009-10-19 7.18535v
2:15 2009-10-19 7.18534v
2:17 2009-10-19 7.18534v
2:23 2009-10-19 7.18534v
2:24 2009-10-19 7.18535v
2:24 2009-10-19 7.18534v
2:25 2009-10-19 7.18535v
2:26 2009-10-19 7.18534v
2:26 2009-10-19 7.18535v
2:26 2009-10-19 7.18535v
2:27 2009-10-19 7.18535v
2:34 2009-10-19 7.18535v
2:39 2009-10-19 7.18534v
2:44 2009-10-19 7.18534v
3:02 2009-10-19 7.18534v
3:22 2009-10-19 7.18533v
3:47 2009-10-19 7.18533v
3:56 2009-10-19 7.18533v
4:19 2009-10-19 7.18533v
此间记录“仪”休眠中
9:23 2009-10-19 7.18530v
9:34 2009-10-19 7.18529v
9:44 2009-10-19 7.18530v
9:45 2009-10-19 7.18529v
9:48 2009-10-19 7.18530v
9:48 2009-10-19 7.18529v
9:55 2009-10-19 7.18530v
9:59 2009-10-19 7.18530v
10:07 2009-10-19 7.18530v
10:08 2009-10-19 7.18531v
10:09 2009-10-19 7.18531v
10:11 2009-10-19 7.18531v
10:12 2009-10-19 7.18530v
10:18 2009-10-19 7.18530v
10:22 2009-10-19 7.18530v
10:23 2009-10-19 7.18529v
10:24 2009-10-19 7.18531v
        无均值
        10:27 2009-10-19 7.18530;(xxx31,32)
        10:30 2009-10-19 7.18529;(xxx30,31,32)
11:14 2009-10-19 7.18530v
11:55 2009-10-19 7.18530v
12:24 2009-10-19 7.18530v
12:28 2009-10-19 7.18529v
12:31 2009-10-19 7.18530v
12:31 2009-10-19 7.18530v
12:33 2009-10-19 7.18530v

;;
;再次校正;热(开)机了12.38小时,室温:27度;
12:38 2009-10-19 校正值为7.18516v
;
12:38 2009-10-19 7.18516,17;
12:39 2009-10-19 16,17,18
12:40 2009-10-19 16,15,17

;
12:41 2009-10-19 7.18516v
12:46 2009-10-19 7.18517v
12:50 2009-10-19 7.18516v
12:51 2009-10-19 7.18516v
12:52 2009-10-19 7.18516v
12:55 2009-10-19 7.18516v
12:55 2009-10-19 7.18517v
12:55 2009-10-19 7.18516v
12:59 2009-10-19 7.18516v
13:05 2009-10-19 7.18516v
13:18 2009-10-19 7.18515v
13:22 2009-10-19 7.18516v
13:31 2009-10-19 7.18517v
13:33 2009-10-19 7.18516v
13:57 2009-10-19 7-18515v
14:05 2009-10-19 7.18516v
14:11 2009-10-19 7.18516v
14:26 2009-10-19 7.18516v
14:35 2009-10-19 7.18516v
14:42 2009-10-19 7.18516v
14:42 2009-10-19 7.18515v
14:43 2009-10-19 7.18516v
14:46 2009-10-19 7.18515v
14:46 2009-10-19 7.18516v
14:51 2009-10-19 7.18516v
14:53 2009-10-19 7.18516v
15:06 2009-10-19 7.18516v
15:06 2009-10-19 7.18515v
15:06 2009-10-19 7.18516v
15:06 2009-10-19 7.18515v
15:07 2009-10-19 7.18515v
15:13 2009-10-19 7.18516v
15:14 2009-10-19 7.18515v
15:15 2009-10-19 7.18516v
15:23 2009-10-19 7.18515v
15:24 2009-10-19 7.18516v
15:25 2009-10-19 7.18516v
;拔关掉基电源220v供电,
台式表不关,测得电压
15:38 2009-10-19 -0.000001
15:38 2009-10-19 00.000000
===========================
17:38 2009-10-19;冷机开机
室温:27度,单位,V
;
17:39 2009-10-19 7.18525
17:39 2009-10-19 7.18525
17:40 2009-10-19 7.18524
17:40 2009-10-19 7.18523
17:40 2009-10-19 7.18524
17:41 2009-10-19 7.18523
17:42 2009-10-19 7.18522
17:45 2009-10-19 7.18520
17:45 2009-10-19 7.18519
17:46 2009-10-19 7.18520
17:47 2009-10-19 7.18521
17:51 2009-10-19 7.18520
17:53 2009-10-19 7.18519
17:56 2009-10-19 7.18518
18:01 2009-10-19 7.18518
18:04 2009-10-19 7.18517
18:05 2009-10-19 7.18517
18:07 2009-10-19 7.18517
18:09 2009-10-19 7.18517
18:10 2009-10-19 7.18516
18:11 2009-10-19 7.18516
18:13 2009-10-19 7.18516
18:16 2009-10-19 7.18516
18:16 2009-10-19 7.18516
18:20 2009-10-19 7.18516
18:23 2009-10-19 7.18516
18:44 2009-10-19 7.18516
18:45 2009-10-19 7.18517

网友:
我说 jj 你是不是拧电位器太频繁了反而才容易出问题?

我这几天用 44491A 对手头上的几个基准进行扫描统计,发现数值的重现和温度非常相关。jj 你标定为 7.07838 的 006 号基准,在 25 度时一定重现 7.07838 的数值,而在 28 度时一定是 7.07843;某 LT1236-10,在 26.8 度时是 9.99990,28 度时是 9.99995;一个 300 欧 AE 电阻在 27 度是 300.0203 欧,另一个是 1000.038 欧;在 20 度时,变为 300.0206 欧和 1000.045 欧。只要温度一样,数值就能很好重现,因此 jj 你是不是走进了误区了 :D

网友:
另感觉 jj 的意思是 3456A 在调电位器校准后也会发生漂移,而且和温度无关或者温度回复了漂移也不会回来,这是否是电位器导致的一种不确定因素?现在的表都采用闭壳校正就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吧?

网友:
我这几天用 44491A 对手头上的几个基准进行扫描统计,发现数值的重现和温度非常相关。jj 你标定为 7.07838 的 006 号基准,在 25 度时一定重现 7.07838 的数值,而在 28 度时一定是 7.07843;某 LT1236-10,在 26.8 度时是 9.99990,28 度时是 9.99995;一个 300 欧 AE 电阻在 27 度是 300.0203 欧,另一个是 1000.038 欧;在 20 度时,变为 300.0206 欧和 1000.045 欧。只要温度一样,数值就能很好重现,因此 jj 你是不是走进了误区了 :D

********************************************888

你的这些数据变化是有万用表引起的,是万用表的温漂,象我的3456,如果不去调电位器校准,有很好的温度重现性,调了肯定没有温度重现性了,有时为了校准方便,不得不去调电位器,而且每次使用都得调电位器。因为我等不到温度回到定值的。不过现在好了,基准套件全都做好了,不用再折腾它了。

楼主(2010-03-07):
时隔这么久不得不说的一件事,7562真的不错,开机就能得到正负17个数的数据。
图中有jj3055的10k000ae电阻,测试夹普通的夹子2线测得,7562测得
其中为一绿皮电阻fluke 2531.7R.7562测得 正负0.05%
;
电压数据为7562开机测得
另一数据为其中一台hp3456a测得要开机预热。

忘了加图片数据(修改)
室温24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