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下个人近来研究成果(仿30PLC的程序源码,包括通信及指令解释)

楼主(2009-09-24):
还有很多未完成及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对大家参考上有一定的价值.
本程序中参照了一些其它大虾在之前发布的一些程序,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开发环境"Keil uVision3+RealView MDK 3.23中国版"
本程序只在"GX Develope"上测试过,没在"FXGP WIN_C"上测试.(因为我用的是小白版的"WINDOWS7"系统,无法运行FXGP WIN_C)
本程序只在LPC2148开发板上测试过,其它芯片也只要修改几个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好了,在此我就不贴出代码的部分内容了.个人认为这样占地方.认为有用的自己下载.

楼主:
下一步的工作是想将30的指令重解释成自己定义的指令.这样主要是为了提高指令的执行速度.

网友:
keil打开出错,出错的原因是环境不正确。
楼主可否启文, 指导如何完成正确环境的搭建,最好附上 响应的类似“RealView MDK 3.23中国版” 软件的下载与配置指导。

网友:
这是高水平的研究

网友:
程序结构并不好,到现在还在大量使用SWTICH,而不能善用函数指针散转,说明我们的技术差距不是一点点,程序运行效率更不可比了.

函数指针数组的妙用
--函数指针数组代替switch
来源:yesky.com 作者:陈德林更新日期:2004-11-07

许工的"c 函数指针"贴子沉下去了,说明我们还没意识到程序结构对讲究运行效率工控作品的重要性.
c 函数指针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62715&bbs_page_no=2&bbs_id=3041

到现在还没有见到讨论工控运行效率的贴子,抱怨国人不用国品的倒不少.

真诚希望能有讨论与国际品牌差距的贴子,知"差"而奋进!

网友:
不管什么说,首先要支持下,呵呵。
这个代码的质量比前面小卢已经进步了不少。

另外,不知道有人分析过FX的文件存储结构吗?

网友:
函数指针数组代替switch
这方法好啊,的确得好好学下这方法

楼主:
回【3楼】 guoj
先安装"keil c51 8.05"以上版本,再安装"mdk305"以上版本,(不一定是中国版,中国版只是把帮助做成中文.及专为中文操作系统修改了一下注释部分而已.)我给出的就是一个工程文件,所以只要软件是对的不用再做其它配置了.因为软件太大,所以在此就不上传了.你在网上找一下很多的.

楼主:
5楼】 bkkman
现在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只能做到这样了.希望那位大虾修改出一个例程,以便于小弟也学习一下.谢谢
其实我本人是想先做出一个可以实现功能的程序先就好,最后还是想用FPGA来实现真正的PLC,因为个人认为这样才能完全支持所有30的指令,而又能处理速度上快过30的PLC.当然这可能成本会高一些,不过我是想把它做成触摸屏和PLC的一体机.这样一来就可以又处理触摸屏的指令也处理PLC的指令,和做液晶的驱动功能.总体上的成本就会下降了,而又能保正执行上的速度

网友:
细化,你的程序太繁杂了。理清结构,把公用的东西独立开来。

楼主:
【10楼】 heky
现在的程序就是为执行速度快一些,所以很多程序没做成函数的方式,你想做成函数的话你在调用时就得CALL它,CALL指令就会有程序跳转及返回的动作,这都会使程序执行减慢.所以一些程序量不大的地方个人都不做成函数.而是使用"#define"来声明的.再说我使用的LPC2148的ROM有512K所以不想为了节省代码空间而掉了执行速度.这是个人的理解,可能有误,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观点就是错误的。call减慢程序了吗?如果你对call减慢程序都在意的话,要么是大牛,要么是菜鸟。

plc这种系统,结构稳健性才是最关键的。

楼主:
有理,看来个人编程方面还是有很多要跟各位学习的.我本也是做成函数的形式的,只是后来在KEIL中仿真是发现CALL比直接调用慢了0.000002s所以才修改了程序,原本还自认为这是聪明的做法来着.看来还是要再学习才行呀

网友:
你发布出来的程序 维护成本 > 开发成本

网友:
无论是函数指针数组或汇编的散转,实质是查表操作,其效率是SWITCH不可比拟的。

有关函数指针数组,当你用关键字“函数指针数组”GOOGLE或百度一下,你可看到很多参考资料。

你更可就近参考本版块版主许工的贴“PLC 梯型图 解释型监控 C Code示范程序(用于 51单片机)”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89911&bbs_page_no=1&bbs_id=3041

楼主:
【15楼】 bkkman
个人看了一下用"SWITCH"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代码就是以查表的方式在实现的,所以个人不太认同你的观点.我的编译器版本为"MDK 3.23".

网友:
"函数指针数组"真的要好好学一学,我平时就是喜欢用switch

网友:
函数并不一定非要call和return的损失的,比如用inline function

网友:
你的程序写的很好啊,崇拜中,5楼说用函数指针,关键是你的CASE里面不是按顺序函数啊,怎么用?就算用也有很多缺点啊。5楼要么是菜鸟,要么是真高人。
你这个高人很谦虚啊,
做个自己的上位机就可以“批量出货”了,呵呵

另外问一下 PLC_PROG_START_ADD  0x40006000 不是RAM地址吗,掉电不保存的吧。每次都要先下载程序再运行?

还有如何实现加密? 如果PLC程序存在片内FLASH里面,要再更新PLC程序的话就得整个芯片擦出才能更新了;而且如果芯片不加密,用串口ISP就读出来了

网友:
小白版的"WINDOWS7"系统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啊?好不好用?gougou了一下,好多结果,不知该下哪个。

楼主:
【21楼】 oufuqiang 欧福强
小白版的"WINDOWS7" 我现在用的是7264中文版,IE有很多问题.文字也有乱码.听说正式版发布了.我看兄弟还是等一下吧

楼主:
【20楼】 zhuchina
我是进这论坛后看到很多不错的仿PLC程序后才突发奇想自己也玩它一下的.编写的这些程序还有太多的问题.我这时间正在研究怎第用FPGA来实现一个PLC的CPU.不怕兄弟笑话,我到现在还没有什么FPGA的概念.怎么写硬件描述语言的也没什么经验(以前只写过一个用CPLD做的液晶驱动).只是个人觉得这个很好玩而已.当大家都在用单片机或ARM做PLC时我在用FPGA做专用PLC用CPU这样才有我的个性呀,呵呵.当然这成本就高一些了,所以就没想过要把它做成成品,就算要做成成品也得附加其它功能(如触摸屏)这样才能分担开成本了.

网友:
老兄,我的留言这么快就回复了啊,上面写的后面还有两个问题没请教到呢

网友:
FPGA做的PLC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加密,设备不暂停的情况下下载程序,速度等

楼主:
PLC_PROG_START_ADD  是RAM地址,因为我没做IAP.(可以自己做好的把地址改成你的IAP PROG的地址就好)因为这程序我拿来玩的,没想做成成品
还有如何实现加密?  我也没做FLASH加密算法,网上很多例程.你可以找一下.这个我没做过也不太了解.因为我从来没加密过我写的程序,也没必要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预祝你的FPGA顺利,那才是真正的PLC啊。

网友(2009-10-27):
请教几个RZ的问题:
1.GX的通信下载指令是否与SWOPC-WIN-C 上位机软件 是一致的?
2.GX的工程文件有好多个,他下载的是所有的文件呢?还是POU里面的呢?

网友(2011-05-21):
我还不会玩,但是要支持

网友(2012-10-11):
用switch .. case 和用if .. else if 在汇编上基本是一样的,每个判断至少需要2条指令,每条指令1T的话,每次判断至少2T,若有100个case(100条指令),第一个case需要2T,运行到最后一个case,需要200T,这样就造成每条指令的入口(预处理)时间是不一样的。采用散转(函数指针)的方法的每一条指令的入口时间是一样的,就是500条指令也一样。

网友:
程序我看过,没有什么章法,结构需要好好的规划和组织。

网友(2012-12-08):
学习了,函数指针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