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 真空荧光管

楼主(2009-09-24):
今天去中关村,在一个老板的一堆垃圾中翻出了这个VFD,回来加上电压居然点亮了……给大家看个乐儿!

点亮的VFD,迎光拍摄的,还是非常亮,可以看到3条红红的灯丝,很细的那个。

没有通电的VFD:

VFD的背面:
可以看到黄色的段线

老板说这东东有上千个,不知道怎么点亮,所以当垃圾丢在库里。可惜啊……

一般来说,这东东最左和最右两个引脚是直流3V电压的灯丝,一般把左边的接地,右边接3v,然后可以明显的看到位线,就是连接到在上面覆盖每个数位的细网,还有段线,引到显示器后面走线的。把14V电压连到位线,14V的地线也连到灯丝电压的地。然后用14V电压加到段线上,对应的段就亮。

也就是说,VFD最左线接地,最右接3V,段线和位线都通过14V电压驱动。

背景知识:
真空荧光显示屏(VACUUM FLUORESCENT DISPLAY)是从真空电子管发展而来的显示器件,由发射电子的阴极(直热式,统称灯丝)、加速控制电子流的栅极、玻璃基板上印上电极和荧光粉的阳极及栅网和玻盖构成。它利用电子撞击荧光粉,使荧光粉发光,是一种自身发光显示器件。由于它可以做多色彩显示,亮度高,又可以用低电压来驱动,易与集成电路配套,所以被广泛应用在家用电器、办公自动化设备、工业仪器仪表及汽车等各种领域中。
VFD根据结构一般可分为2极管和3极管两种;根据显示内容可分为:数字显示、字符显示、图案显示、点阵显示;根据驱动方式可分为:静态驱动(直流)和动态驱动(脉冲)。

网友:
看起来挺 cool,不过应该会很耗电吧

网友:
偶手里有12864的VFD

楼主:
灯丝3V80mA,静态全亮14V10mA,功耗不小。

网友:
这个VFD还不错呀,白沙兄组织一些给坛里的兄弟吧

楼主:
4楼:主要是一次拿少了老板懒得翻库房,再着这东东确实没啥大用。

普及下知识先,如果确实有用的再去找老板侃价。

网友:
【5楼】 abuzhu 白沙
……主要是一次拿少了老板懒得翻库房,再着这东东确实没啥大用。

普及下知识先,如果确实有用的再去找老板侃价。
————————————————————
太不识货了……………………这玩意有用死了!

一、可以怀旧。
二、VFD显示效果比LCD好的多。
三、这玩意很值钱。

网友:
所以,如果你搞来的价格好的话………………这个很超值。

网友:
【3楼】 abuzhu 白沙
灯丝3V80mA,静态全亮14V10mA,功耗不小。
————————————————————
段式液晶玩的是低功耗,而这个不一样。

网友:
有的话搞个把两个玩玩。

网友:
电子是从那三根灯丝上发出的吗?
14V加速电子会很难吧?内部有升压器件?

楼主:
7楼:回头我去找老板问问价吧,如果价格好的话弄它几十块大家分着玩。不过这东西也是比较难寄的东西,漏气了的话通电就会烧掉的了。

11楼:灯丝发热时会发出电子。因为距离很短,所以够加速电子的。内部没有升压器件。

网友:
VFD耗电、寿命短,但它的好处就是亮度好,低温可以做到很低,我们的一些设备在东北地区就只能用VFD,用点阵LCD,一到冬天就花屏,根本看不了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不过和这个不太一样,vcd上拆的,后面还带驱动,6312,不过要输入-21v电压,负压不好找,所以一直没点亮。上传一些资料
引自别人的博客ourdev_485044.mht(文件大小:587字节) (原文件名:VFD屏和PT6312的设计注意点 -- 老聊的.mht)

网友:
对这个有兴趣,不过白沙兄你那个灯丝电压是不是高了点,VFD正常工作时好像灯丝不能看见红色的,不然老化很快。

网友:
如果这个东东是5位就好了,能有6位的话,就更是爽了。

4位的话,只能做时钟用,范围小多了。

网友:
曾经买过2片1602接口兼容的VFD,三星的 20*2 75一片,因为使用标准1602的结构,用起来非常方便,效果赞,7805的发热也赞.....

楼主:
15楼:我随便接了个电池当灯丝电压,估计是有点高。呵呵,您内行啊……

网友:
白沙开玩笑了,这个也是上次我找了一片玩玩经论坛里的大虾们指点,后面查了不少资料知道的,好像这种屏有很多灯丝电压才一点多伏的,具体有手册就好了。白沙兄看看价钱合适拿一点回来给我们玩玩也不错啊。

楼主:
今天去中关村问了老板,10块1片。有人要吗?

网友:
显示效果确实比LCD漂亮很多啊。

网友:
我要三片玩玩吧,再少邮费都比它多了。

网友:
10元1片?定5片!

网友:
不过……如果能再侃侃价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在哪家搞到的?我也想买几片玩玩

网友:
反正也是扔,不如让老板便宜点,大伙多要点,也帮着老板清理一下库存

网友:
楼主哪个柜台淘的啊?

网友:
楼主,我正在找这个宝贝。有什么办法可以买到?

楼主:
24楼:这个价钱是我拿图纸给老板换来的……老板原来没有接线图,不会用没法卖。我去问老板,如果我给你图纸的话你给我什么价?老板吭哧半天,说我们这个进价很高的,给你就10块吧。
28楼: 新中发地下一层自动扶梯南侧的一个柜台,你走过去就看得到这个东东在旁边插着,柜台号不记得了;
29楼: 你要多少我去拿来快递给你就是了,不过快递费和包装费是要收的。

网友:
回白沙:我最近那个电子钟被小孩子摔坏了,就是用这种显示屏。到现在还心疼着,因为它已被我当古董了!如方便请帮我寄两片就行。快递包装当然是我付的

网友:
白沙兄。。如果成色像1楼图片那么新我要20个
------------------------------------------------------

今天买了些东西发现钱不多了。。所以放弃。。

网友:
如果能降到5块钱一个,肯定好卖……

网友:
10元的价格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网友:
新中发,回头去看看,mark

网友:
LZ 我想要5片,能用淘宝么?

楼主:
我国庆后去找那老板拿几十只过来,拿到的话通知大家哦。

网友:
楼主那灯丝加电电压太高了,烧那么亮。

不错,这个东东寿命和LCD有得一拼,做个电子钟,半亮可以工作10年以上。

网友:
也捡过几个,一个20*7x5、两个12位的伍圆钱。

网友:
VFD有一个,一直没玩。这次要试试了

网友(2009-10-26):
这个产品是二手的话,楼主 5块钱 就能够拿到了.

另外,灯丝电压 应该在1.4V左右.

网友:
这个产品是二手的话,楼主 5块钱 就能够拿到了.

另外,灯丝电压 应该在1.4V左右.  阳栅极电压9-12V就够了.电压越高越亮,发热大,对寿命也有影响.

如果是10块钱,用我这个更加划算.

网友:
42楼的楼工又开始放毒了,哈哈,上次那个点阵VFD买了之后,到现在还没时间用到产品上,着急啊。

这个图片上的VFD貌似又是个不错的东东,请楼工详细介绍下啦,最好有个手册啥的,就完美了。

网友:
42楼的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
ilikemcu ,  上次的点阵还没有用到产品上啊.可惜了.
这个图片中的产品太普通了.一般用在计价器上面.规格书可以给我发邮件要 margin#zboe.cn.

VFD的驱动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电源部分比较难做.

VFD的品种太多了. 在各个领域都有使用,但是价格相对比较高.

44楼的,照片没有啊.

网友:
46楼楼工:

不会可惜的,既然买了,肯定会用上的,不过时间确实是个问题,目前时间精力实在不够用,我先要全力解决公司生存的问题,能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只有活下来,才能进一步谈今后的所谓发展问题,否则一切都是空的。

再次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以后有相关的技术问题,我会发Email请教你。

网友:
这个好东西哦,马克一下,LZ要能搞到,预订5个。

网友:
用这个东东做个数字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
做钟很好,灰常亮
楼主搞个电源和驱动集成的PCB 做成模块  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
13楼受教了

网友:
已经被市场淘汰了,新产品不要考虑,只能玩玩或者维修

网友:
淘汰,还不至于,只是市场在缩小.有些场合还是需要用的.

网友(2011-04-20):
做电子钟不错!用VCD电源板。

网友:
看一下我的VFD:
center>
1 (原文件名:我收藏的部分VFD.jpg)

2 (原文件名:共有二抽屉.jpg)

网友:
VCD用:

1 (原文件名:VCD用的1.jpg)

2 (原文件名:VCD用的2.jpg)

网友:
center>
1 (原文件名:音响和热水器用的.jpg)

2 (原文件名:热水器用的.jpg)

3 (原文件名:电视机用的.jpg)

4 (原文件名:YS9-3(85年在沪买的,0.5元?只).jpg)

5 (原文件名:录相机用的.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上次买了个点阵vfd,发过个帖子 带图片和程序,
这东西没淘汰,高档仪表依然在使用
则武VFD 日本原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3178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326498096&bbs_id=9999
这个点阵效果也很不错

网友:
仪器用“米字”管:

1 (原文件名:电子仪器用1.jpg)

2 (原文件名:电子仪器用2.jpg)

网友:
电平指示管: 过去的收音机用,比电子管6E2 还前!

1 (原文件名:我国60-70年代产的电平指示管.jpg)

网友:
80年代中期,我国上海电表厂生产3 1/2半荧光数字表,主部是我国自主研发的CMOS-5GXXX 、CXXX系列,当时一块表要¥800-1200。

1 (原文件名:上海电表厂(数字电压表面板)用.jpg)

网友:
日本国输入的计算器:

1 (原文件名:又一计算器.jpg)

2 (原文件名:最先进入我国的日产计算器.jpg)

网友:
DVD

1 (原文件名:最近出的DVD面板用.jpg)

网友:
还有和时钟芯片元老: LM8361  LM8365   配套使用的管子(做好的成品在合肥市);

1 (原文件名:24V荧光管.jpg)

网友:
说一下符号管: 专显示计量单位的管子
center>
1 (原文件名:符号管.jpg)

网友:
哪天到你家去看展览。。。。。。管饭不?

网友:
这些东东现在在音响上面用的比较多。。。。。。

网友:
偶也有两个,还是米字的。。。。。。那个电源diy不出来。。。哭。。。。。。。
以后发誓再也不买vfd。。。。。。
ps:还是单电压的led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续放毒吧,最好放点亮的

网友:
师兄打扫实验室时送我一块,三星的,一直放在那里也没搞过

网友:
我来放个点亮的

网友A:
1、点VFD用到的电压较多:-24V ,灯丝电压交流1.1-3.3v,+5V 控制电压,业余制作较难,过去用电源变压器,体积大,现在DVD都用开关电源;试验时用拆机的DVD电源最好用,常备二个。
2、驱动IC:A、最传统的用国产MOS电路,比如5G632;B、专用驱动电路有很多,我用过的有:UPD16311、UPD16312、UPD6300 ;
3、使用时特别要注意灯丝电压,未知参数的,一定要串一个电位器,调节它,使灯丝微丝即好,记下电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威武!

网友(2016-06-08):
引用 网友A:
1、点VFD用到的电压较多:-24V ,灯丝电压交流1.1-3.3v,+5V 控制电压,业余制作较难,过去用电源变压器, ...

有没有5G632的手册啊

网友(2016-09-27):
不好意思,5G632:1到18脚依次是D,C,B,A,空,空,空,空,GND  d.g.e.b.a.h.f
好久没来了,今天才看到,

网友:
a后面还少了一个c,漏了,。手机不能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