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DK下想用LPC2100系列ARM的FIQ,如何修改启动代码?高手指点

楼主(2009-09-24):
在MDK下想用LPC2100系列ARM的FIQ,如何修改启动代码?高手指点,模仿周立功的代码好象不行
FIQ_Handler
        STMFD   SP!, {R0-R3, LR}
        BL      FIQ_Exception
        LDMFD   SP!, {R0-R3, LR}
        SUBS    PC,  LR,  #4
提示
.\Flash\Blinky.axf: Error: L6238E: startup.o(RESET) contains invalid call from '~PRES8' function to 'REQ8' function FIQ_Exception.
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最前面加PRESERVE8就可以了,主要是mdk要求8位对齐

网友(2010-09-20):
AREA    vectors,CODE,READONLY
        ENTRY

举个例子要改为目的8字节对齐

    PRESERVE8
    AREA    vectors,CODE,READONLY
        E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