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安装,请教

楼主(2009-09-24):
我想在四轴上装航拍的云台,用一个舵机来控制相机的俯仰,是否可以直接接在接收机上?还是用其他的方法?
请教各位!

网友:
接在飞控板上才有反馈补偿!并经由MikroKopter-Tool参数调整

网友:
6通接受就可以结在接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