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4070D LCR METER 手持式数字电桥不慎被电容器的余电击坏,征求修复办法、原理

楼主(2009-09-25):
● MIC-4070D LCR METER 手持式数字电桥不慎被电容器的余电击坏,征求修复办法、原理图或修理地点。

我的一个由贵阳无线电二厂(组装)生产的 MIC-4070D LCR METER 手持式数字电桥(800多RMB),使用十多年,十分得心应手。
前两年,在一次不经意中,被电视机电容器的余电击坏。好久不能使用它了,觉得很舍手,总像少了点什么。
经查,贵阳无线电二厂早已不存在。台湾茂迪可能还在生产。
想把它修好,没有原理图纸,心里没底。也找不到修理的地方。
烦请了解、熟悉或修理过此类电桥的网友和高手帮我出出主意,想想办法,看看能否将它修复好,或者提供原理图,或者介绍有能力修理的地方。
谢谢大家。

疏忽了,没有把图像尺寸缩小一些。

楼主:
自己从厚冰层下顶上来。

网友(2009-10-28):
楼主的表出吗?

网友(2009-12-09):
我有一台想出手,黑色的,台湾产的.想要的话联系我QQ:349099611

网友(2010-01-15):
可以寄给我修一下. 如果自修应重点测试与探头接口的晶体管.
里面的运放和4000系列电路都是易购配件.如果原理不懂可全部更换试一下..

楼主:
谢谢【6楼】laosun123 回复。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它的电路图,以便有目的地下手。可就是找不到啊,只好对不起了,下手了。
刚才第一烙铁揪下来一个2N3904,竟被高压击穿到任意两极间均为0欧姆的地步。

楼主:
修理进展:

用一个NPN三极管替换了击穿的Q11(2N3904),显示屏有显示了。
处于过载状态,最高位显示“1”。换挡时,偶尔有随机数字出现。不能测量。
已经查到,还有当做二极管使用的表贴三极管损坏,可能还有单运放或双运放损坏。

尚有两个类似运放的八脚表贴元件(其封装比SO-8稍微宽一点),JRC公司的,在JRC的网站上也没有找到它。
其标记如下:
         062B                062B
        1022B               1005B
          JRC                 JRC
估计是和已经查到的TL062相类似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2010-03-10):
JRC062 是双运放,JQ_Lin老师猜测是对的。
比SO-8宽点的封装叫啥了的???又给忘记了。。EAGLE的参考库里有。

网友(2011-02-10):
JRC062,我的胜利电容表也是这种运放,也是无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理进展:
用一个npn三极管替换了击穿的q11(2n3904),显示屏有显示了。
处于过载状态,最高位显示“1”。换挡时,偶尔有随机数字出现。不能测量。
已经查到,还有当做二极管使用的表贴三极管损坏,可能还有单运放或双运放损坏。
尚有两个类似运放的八脚表贴元件(其封装比so-8稍微宽一点),jrc公司的,在jrc的网站上也没有找到它。
其标记如下:
         062b                062b
        1022b               1005b
          jrc                 jrc
估计是和已经查到的tl062相类似的运算放大器。

修好没有?是不是用7106的?能不能描个原理图看下啊?

网友:
楼主有原理图?
太好了,手上有个同样型号的,也坏了

网友:
希望楼主把签名档改短点,用手机浏览网站时,满屏都是你的“斗斗猪”,增加网站和手机的流量又不知你想表达什么,你这又是何必呢???
改了吧,上次跟你贴估计你没看到。

网友(2011-08-28):
我的胜利VC6013也是莫名的坏了,买回来放着没用,结果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