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我的minicuber2出了什么故障?还有没有救?

楼主(2009-09-25):
minicuber自检报告,请高手分析一下我的minicuber2出了什么问题?
上面的指示灯闪烁是正常的,就是不能烧写!

网友:
检查一下外接线路,烧写78k0的时候不用接那个ocd小板看着不像minicube坏了。PS:我感觉minicube写78k0不如闪光胸牌改的烧写器来的皮实,用minicube经常烧不了,用闪光胸牌改的每次都成^_^

楼主:
没有外接任何东西,我就是只将minicuber2连接在电脑的usb上的,其他什么都没有接,烧写的是78k0s的芯片,上面的指示灯闪烁都是正常的,一烧写就变成了红灯,提示通讯错误,借了个同事的迷你cuber2试了下就好用的,比较郁闷哦!!??

网友:
借楼主的宝地也发一个问题,希望楼主不要介意。
我的minicuber2出现的问题是能够烧写程序,但是不能DEBUG,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V850)

楼主:
这个问题估计多半是接线的问题或者说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LZ检查一下minicube的拨码开关是不是设置错了,78kos要拨到M1上

楼主:
开关肯定是拨到位置M1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