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tos中时间片和优先级的关系

楼主(2009-09-25):
pm说当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的时候,会一直占用处理器。

请问大家,那么此时时间片的因素不用考虑吗?假如每个任务都分配了一个时间片长度的,即使优先级最高,也不能不考虑
时间片用尽的情况啊。
谁给我讲解一下吧。

网友:
通常的做法是,时间片只适用于相同优先级任务都就绪的情况下。

如果在一优先级上就绪的任务只有一个,那么时间片基本无效。如果在一优先级上就绪任务有多个(且是就绪任务中的最高优先级任务),它们分别使用完它们的时间片后让出处理机给下一个相同优先级的就绪任务,形成一个分时系统。

如果有(比相同优先级任务们)更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存在,那么直接抢占低优先级任务的处理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