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光电码盘,光电编码器是一回事么?

楼主(2009-09-25):
RT
实验室需要查光电码盘的资料,我找了一会,由于是新手,所以不知道上面的两种东西是不是一样的,另外,可以可以提供一些原理和安装测试的资料给我

网友:
光电码盘是光学编码器中的一个组件,如果在加入机械主体,轴承,发光管,接收管,信号处理电路就构成了光学编码器

网友:
光电码盘就是伺服电机后面的反馈装置(数字式),是一种基于格雷码的传感器

网友(2019-08-18):
你好 请教一下 光电码盘如何测试和测角度的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