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你好

楼主(2009-09-25):
我想买一个sl mega128的开发实验板,他们说找你写的书,我就找到这个网站来了,想请问,买你写的那本书比较合适!

网友:
如果你是以学习为主的,我的建议是:

先学8位的,如果选择AVR的话,从M16入手,书可以选择《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该书前2篇的电子版在本专栏可以下载,如果觉的好,再买书。

如果已经有8位的基础,建议选择STM32上手32位的,M128比较尴尬。国内好的书目前好象没有。

网友:
马老师 STM32有什么好的书可以推荐啊?

网友:
无任何推荐

网友:
2楼可以经常上st 的官网上看看

楼主:
我是学习为主,我们这儿书店没有,我让朋友到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看一下有没有

另外马老师
我们机械上常用的变频器,PLC这些电器上,是不是也有一个芯片,这个芯片一般是什么的??
另外,还有dsp,fpga是不是也要接触一下,

先谢谢马老师

网友:
回5楼:

第一个问题建议你通过网上购买,可以打折优惠,稍微便宜点。另外还是建议你先下载前2篇学习,觉得确实有用再购买。

第二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你先学习使用AVR,当有一定的基础后,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