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30内部flash擦写问题

楼主(2009-09-25):
F330是8K的内部flash程序存储区,以512字节为单位扇区,可在系统以扇区单位编写flash,地址从0X1E00-0X1FFF的部分由公司保留,因此我选用0X1C00-0X1DFF这512字节作为我的标定数据存储区,但是发现读函数读出来的全是1,更写函数没有起作用似的,如果写函数成功,应该读出来的是0才对!代码如下:

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用来提供写入数据或保存读出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

//读flash
void Flash_Read(void)
{
        uchar i;
        uchar code *P_Read;                        //指向程序储存空间的地址指针
        P_Read=0x1C00;                        //flash段的首地址
        Data=*P_Read;
}

//写flash
void Flash_Write(void)
{
        uchar xdata *P_Write;                           //程序存储器空间的指针(Flash),指向待写地址
        uchar *P_Data;                        //一般指针

           //关中断
        EA=0;

           //擦出待写扇区
        PSCTL&=0X02;                        //erase enable
        PSCTL&=0X01;                        //write enable
        FLKEY=0XA5;                        //写入关键码
        FLKEY=0XF1;
        P_Write=0x1C00;                        //指向待擦出Flash扇区的任一地址
        *P_Write=0;                        //向该地址flash写入任意数据,以擦除该Flash扇区
        PSCTL&=~0X02;                        //erase disable
        PSCTL&=~0X01;                        //write disable
        //写入
        PSCTL&=0X01;                        //write enable
        FLKEY=0XA5;
        FLKEY=0XF1;
        P_Data=&Data;                        //记录数据首地址
        *P_Write=*P_Data;                        //写入flash
        *P_Write=0x00;
        PSCTL&=~0X01;                        //write disable
        //开中断
        EA=1;
}

这段代码的目的,read函数把0x1c00开始的一个字节读到Data中,write函数把Data中的一个字节数据写到0x1c00开始的flash中,

但测试read能读出数据,write不能完成写功能.请用过C8051F的朋友帮忙看看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看看这个文件吧,从新华龙网站上下载的,我在020里用过,读写都没问题,写前记得要擦除先。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发现问题了,我用的0x1C00-0x1DFF这段空间为加密锁定页,不能进行flash操作

网友(2012-12-20):
路过,学习了,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2013-01-31):
收了!!呵呵呵 有空学习学习!!

网友(2013-04-08):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发现问题了,我用的0x1C00-0x1DFF这段空间为加密锁定页,不能进行flash操作 ...

加密锁定页?什么意思?
另外想问:片内flash用来存储程序和数据,我怎么才知道我写入的数据和程序保存的地址不重复呢?

网友(2013-10-16):
我来看看新华龙的大码先!

网友(2017-06-18):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文件吧,从新华龙网站上下载的,我在020里用过,读写都没问题,写前记得要擦除先。

多谢分享~~~

网友:
F330需要打开VDD monitor吧,我现在参考的是http://blog.csdn.net/lizhoubob/article/details/5862929 代码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