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货 Mini DVD 收到,已经修好。高兴下。

楼主(2009-09-25):
我收的这个跟Appcat(苹果猫)的问题相同。
就是拆前盖比较费劲。有五个螺丝隐藏在橡胶垫下。让我找半天。

网友:
还行吧~~似乎这个都这毛病~我买的那个也是晚上刚修好~~扒拉半天才扒拉了个22微法的电解电容~

楼主:
我从uc3b0256小板上拆的,明天再找一个装回去。

网友:
我买了两个,一个按上面几楼同样的方法修好,另一个开机就光头乱跳,然后马上黑屏灭电源指示等没反应了,还没找到故障点!不知道有誰遇到过没?

网友:
我收到的只是背光电源接触不良,重插后OK。可惜电池不能用的。

网友:
同贺,我的也修好了.也是电容问题.电容位置找了好长时间,基本都拆了,才发现在液晶板那里.
电容是同事从中关村要的样品,一分没花

换了电容,屏幕有显示了.就是不认盘.
后来又打开后盖,将小电机的齿轮转了几圈.现在ok了

电池也不错,很好用.

谢谢阿莫,包装得非常好.这个包装真的值8元以上.

就是菜单的音频好像无法调节,是不是出厂就是屏蔽了.

网友:
那个电容其实不装也可以跑的,不过没有注意有什么影响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上面写着开关坏了。插上电源放上光盘屏幕有显示。试一下开关好的啊。就是电池不能用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个尾货,还没到,先准备个22uf电容。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用来听音乐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