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站的开源逻辑分析仪测安川SGMM-A3B3NS11交流伺服电机编码器波形

楼主(2009-09-26):
最近60人刀淘了批安川SGMM-A3B3NS11交流伺服电机来搞实验,用网站的开源逻辑分析仪测了下波形,结果如下。

A,B两项一目了然,但是第三路为什么要为AB两项的异或输出,感觉很奇怪。

网友:
你测的是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吗?如果是异或的目的就是为了倍频,如果A,B之间的相位差能做到90度,异或以后相当于提高一倍分辨率,以前做高分辨率的编码器比较难,价格高,都是通过低分辨率的倍频来提高分辨率的,当然现在高分辨编码器做的很好了,不过由于沿用以前的系统很多控制器还是用了倍频,如果在A,B的上升下降都做处理就可以得到4倍频

楼主:
【2楼】 heihei1973
谢谢了。

网友:
你这第三路信号好奇怪,是编码器的输出吗?增量式一般第三路应该是零位信号,一圈出一个信号。

楼主:
【4楼】 czhxp
你这第三路信号好奇怪,是编码器的输出吗?增量式一般第三路应该是零位信号,一圈出一个信号。
----------------------------------------------------------------------------------------

我也第一次见到这种信号的编码器,也觉得奇怪。

网友:
第三路按道理是用做索引之用,也就是电机每转一周输出一个信号,但是看上面的第三道信号信好象是A相只要有电平变化就输出一个信号啊  不解

网友(2014-04-04):
为了方便实现四倍频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