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不着,晚上把开源的液晶驱动给搞到我的板上去了(新增 驱动程序可在7楼下载,效果图在8

楼主(2009-09-26):
睡不着,晚上把开源的液晶驱动给搞到我的板上去了,能显示数字与字符了,自贺一下!用的M8,程序存储空间快用完了,不加驱动时用了63%,加了液晶驱动后成96%了,郁闷。
该睡觉去了,哈哈!~

------ 后记:图片与代码请看7、8楼 -------

网友:
恭喜啦!

不过这种贴要想让人顶,照片是要的。

如果要成为热门贴,楼主是女的,就贴自己的照片,楼主是男的,就贴女友的照片;

如果要成为酷贴,把上一行提到的照片换成裸照。就是这样!

网友:
哪里有驱动呀,LZ方便说下不,呵呵,谢谢了!!!

网友:
【1楼】 abuzhu 白沙

如果要成为热门贴,楼主是女的,就贴自己的照片,楼主是男的,就贴女友的照片;

如果要成为酷贴,把上一行提到的照片换成裸照。就是这样!
===========================================================
白沙的切身体会啊!

网友:
2楼参考此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00467&bbs_page_no=1&bbs_id=3060

网友:
白沙大哥就是第二个大胡子叔叔。

网友:
大胡子的最后下场是被胡子嫂没收了ID,因此俺不要做第二个大胡子。

楼主:
上传开源液晶的ATMEGA8驱动程序及液晶显示相片
注1 HT1621驱动 改动自和泰官网示例文件(在此特感谢和泰公司老总,和泰老总有看到信息请来广州我请他吃饭以示感谢,请各网友转告!)
注2 开源液晶字符显示驱动抄自 abuzhu 白沙(感谢abuzhu 白沙无私奉献,感谢方式参考注1)

开源液晶驱动 WINAVR(GCC) ATMEGA8 4M晶振ourdev_485743.rar(文件大小:3K) (原文件名:HT1621.rar)

-------------------
程序只需改动液晶驱动管脚定义即可使用,使用WINAVR(GCC)编译 MEGA8晶振4M

//端口定义开始--------------------------
#define        cs_1621_hign        PORTC|=1<<3;DDRC|=1<<3
#define        cs_1621_low        PORTC&=~(1<<3);DDRC|=1<<3

#define        wr_1621_hign        PORTC|=1<<5;DDRC|=1<<5
#define        wr_1621_low        PORTC&=~(1<<5);DDRC|=1<<5

#define        dat_1621_hign        PORTC|=1<<4;DDRC|=1<<4
#define        dat_1621_low        PORTC&=~(1<<4);DDRC|=1<<4
//端口定义结束--------------------------

文件最后附带二个液晶显示示例
//测试液晶屏用 在屏上的大数字显示栏显示 123456
void LCD_TEST1(void)
{
        InitHT1621();
        lcd_number(1,0,1);
        lcd_number(2,1,1);
        lcd_number(3,2,1);
        lcd_number(4,3,1);
        lcd_number(5,4,1);
        lcd_number(6,5,1);
}

//测试液晶屏用 在屏上的大数字显示栏显示温度 31.2度
void LCD_TEST2(unsigned int tp)
{
        unsigned char dis_temp[4];
        InitHT1621();
        lcd_number(3,3,1);
        lcd_number(1,4,1);
        lcd_number(2,5,1);
        lcd_char(_lcd_DOT4,1);        //显示小数点
        lcd_char(71,1);         //显示温度单位符号
}

网友:
段码驱动一下就用了8K ROM?那有什么用?

楼主:
【9楼】 coody
积分:229
派别:
来自:
段码驱动一下就用了8K ROM?那有什么用?
-----------------------
你误解了,该芯片还有其它功能,原先用了63%,给该板加了LCD后快满了

网友:
lcd重影太重

楼主:
【14楼】 para2008 风见隼人
积分:16
派别:
来自:苏州太仓
lcd重影太重

是呀,后来我把LCD驱动板上20K电阻换成47K就没有重影了,显示就很好了

网友:
液晶的对比度和温度有关的。
如果要能处理比较宽的温度范围的话,要加温度补偿。

网友:
LZ是个温控仪么?
工业用的还是LED或者OLED比较妥当吧?
温度范围宽些。

网友(2012-09-27):
咋感觉这片液晶除了有6位8之外,还有其他的显示图案啊?

网友(2014-10-17):
视角怎么样,要不要给你一个128*32的点阵给你驱动驱动

网友:
免费提供液晶屏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