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电流传感器ACS712的

楼主(2009-09-26):
我现在要做一个项目,检测交流和直流的。看到ACS712这个霍尔电流传感器。感觉还好,就是不知道它能不能检测到毫安级的电流?有用过这个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啊!谢谢

楼主:
有谁知道啊?急啊!一直在线等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用过715 50A的 ma很难 基本上就 当然我用的是单片机采样

网友(2010-02-26):
最大量程毫安级?那估计不行的
建议使用正负15V供电的闭环霍尔传感器配合外部放大电路

另外可以考虑直接使用电阻采样+运放,这个的精度较高

网友(2014-02-13):
有谁知道啊?急啊

网友(2014-06-28):
很难做,我上次用ACS712-05做到了+-10mA,你要考虑到电源、还有传感器本身精度、还有磁干扰等等,霍尔电流传感器这东西感觉有时不太靠谱的

网友:
这个温漂也比较大,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