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ilotan买的三块飞控都有问题啊。

楼主(2009-09-26):
装上电池, Mega644非常热,L7805也非常热,传感器数据都是随机的。。
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搞都没搞清楚,就跑来说别人东西有问题,人啊......  做事都不过脑子的

网友:
7805非常热 属于正常 你用调试板看数据是否正常?

楼主:
7805非常热还属于正常? 这个电流会很大么? 连MK时段时连,好像MCU在反复重启的样子。 当然里面的数据也不正常。可能是我不太会用,大家请谅解,帮我解决问题吧,谢谢

网友:
输入11.1伏的,7805的压降就有6.1伏了,电流250mA的话,就有1.525W的功率耗在7805上了,没有散热片,7805会很热。Mega644热也是正常的,看整块板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我有一块原版的德国飞控,那个一点都不热(有点温而已),不管是稳压IC还是MCU, 所以才有这个疑问的。
现在能连上MK tools,显然MCU已经启动了,串口正常工作,但传感器的曲线不停的跳动,看起来像随机,把机架斜过来也没有多大的变化,看CPU热的不行,稳压芯片热的不行,才觉得有问题的,大家请分析一下。我不是硬件出身的,谢谢。

楼主:
看电路图,Servo_AP对应的那个稳压7805按道理不应该烫啊。他没有任何负载啊。

网友:
7805不会接反了吧?怎么可能没负载也烫呢?

楼主:
明天再看看,换个7805,希望没有把其他的元件击穿。。
如果没有装servo,应该只要换一个7805就行了吧。

网友:
7805会很热 这是我的使用情况,不过我改了这部分 ,用DC-DC了

楼主:
luzhengmao , 你怎么改的?

网友:
7805非常热 属于正常,我的都加散热器了

网友:
拆掉了7805 用自己的DC-DC 供电

楼主:
你的DC-DC 板有图么?

楼主:
大概10秒左右,atmega就已经烫手了。。大概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连接了其他啥东西吗?光板测试? 一般情况下 atmega 不会太烫 7805 是会达到烫的程度

传感器图上来看看,另mk 里3D 模拟啥结果?

网友:
【楼主位】 go2map

不好意思,因为上周出差去了,今天也跑公司加班了。

对于你说的问题,已经有100多位的网友使用过这个板子,在1.3的硬件以及程序升级到0.74D后,7805和M644确实是比较热的,但是可以正常使用,没有问题的,如果在飞行中,散热是比你现在单独上电要好的,所以我想是不会影响使用的,而德国人也是在后来发现这个情况,所以在后续的硬件版本中换掉了7805而使用了DC-DC模块作为供电了。

你说你有德国原装的板,但是请确认你板子的硬件版本已经所用的软件版本,我的板子在使用0.68D的软件也是温温的。

而对于你所说的传感器数据不正常,请你使用MK-TOOL采集一下数据发个截图上来看看(采集数据时,请转动板子,最好可以采集到板子在XYZ轴都转动的数据,以作分析)

另外,相信很多人都想见识一下“原装”的德国板子,不知道你能否拍些清析的大图上来,给大家饱饱眼福呢,谢谢了!

网友:
大概10秒左右,atmega就已经烫手了。。这就可能是 7805 也烫起来的:起因!!

————先测试: 7805 电源进入点上的电流,,,究竟有多少mA ???

熟悉这个电路板的人,,才能分析出::可能的原因。。!!

楼主:
其中一块板子,电源的地和7805的输出竟然是短路的。。仔细用万用表按原理图查了,不知道哪个管子短路导致地和ACC连起来了。导致
7805和644P 超级的热。

第二块板子,能进入MK tools, 提示 “出现I2C 错误,要检查ARef,I2C 或者DAC电路"。传感器数据无论如何移动机架都是随机,无明显波形。 等明天上图。

最后一块板子,目前除了发热以外没大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运输中虚焊。。大家帮忙出主意。

网友:
来个照片看看

楼主:
这是另一块板子。。大家分析一下

电源的地和7805的5v输出短路了,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
板子照片有吗?

楼主:
板子是刚到手的。没什么区别啊。。我校准了,发现所有的传感器都是0.不管怎么变换角度,没有一根线动。懂的人说说

网友:
寄回把 ,能上图的话还是上个图   另你在沙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