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夜工焊好液晶,成功点亮,以后有得玩了。

楼主(2009-09-26):
打夜工焊好液晶,成功点亮,以后有得玩了。
板子是N年的ZLG 2104,好不容易在箱底翻出来的,正好给他加个显示器。
(本打算用现在玩的ARM板,无赖它的排针是2.00mm的,杜邦线插不上)

另发现松香可驱蚊,阿莫的吸锡绳好用。

成功点亮的液晶 (原文件名:LCD.JPG)

系统全照 (原文件名:system.JPG)

楼主:
白沙兄在焊装建议中特别提示“液晶1脚一侧有圆形凸起”,我拿放大镜把每个引脚360度看了一遍,都是一个娘生的,没有找到哪个有突起......
后来仔细比较白兄的样本才发现

液晶上的突起 (原文件名:IMG_0029.jpg)
先前还以这个是导光用的。

网友:
我手上有几片,以前的,不知怎么驱动,好象用单片机直接驱动不了!!买了几个HT1621是贴片的,太细了脚,放在万用板上焊不了,郁闷!!

网友:
哈哈,是漂亮,的确有得玩,电压表,电流表,时钟,收音机指示,计数器,频率计,反正n多东西可用它做显示.

楼主:
【2楼】,我也找过,如果不打板,可能需要尝试一下感光PCB了。
网上的转接板都最多只有28脚的。

转接板 (原文件名:sop2dip_4.jpg)

网友:
漂亮,顶,也快到了

网友:
再顶,打夜工,这个只有湖南人才这么说吧

网友:
中间几个“8”字的笔段可以再粗一些!

网友(2011-12-08):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有几片,以前的,不知怎么驱动,好象用单片机直接驱动不了!!买了几个ht1621是贴片的,太细了脚,放在万用板上焊不了,郁闷!!

自己做个转接板子不就得了,用热转印方法制作一块PCB也就个把小时就搞定.........

网友(2012-06-01):
引用 网友B:
好看。。。。。。。。。。。。。。。。。

你的头像 是谁啊????好面熟啊

网友:
哪家的玻璃?
十全大补丸啊,如果ht1621是132段的还能再加上些什么?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2104,N年前买的,呵呵

网友:
本来想购买这个屏做产品的,好像现在邮购部没有货了吧?

网友(2013-03-28):
引用 楼主:
白沙兄在焊装建议中特别提示“液晶1脚一侧有圆形凸起”,我拿放大镜把每个引脚360度看了一遍,都是一个娘生 ...

那个应该是灌液晶的口吧?灌装后封好出现的。

网友:
这个液晶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