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rvds: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xxx.h"

楼主(2009-09-26):
我include的XXX.H在另外一个目录下。
RVDS编译链接时报错:
rvds: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xxx.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5)
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
#include "路径/xx.h" 或者KEIL MDK中 C/C++ 标签下,include path 里添加头文件路径信息.

楼主:
源文件 包含目录太多。如果每个都要加太麻烦
我用的是RVDS,不是keil 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
用RVDS的不多

楼主:
我想这个路径搜索问题,RVDS和其他工具设置都差不多。
你们其他开发工具如何设置的?

网友:
这是MDK得工程设置界面,在C/C++的选项里把.H文件的目录路径放到Include Paths里面

网友(2009-12-10):
谢谢 正是我想要找的资料,,,

网友(2011-08-30):
回复 楼主:

搜索路径如下图:

网友(2013-03-17):
刚好用到啦,,谢谢你们

网友(2013-06-17):
试了一下 还是没能解决我遇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