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Arm7?还是stm32?

楼主(2009-09-26):
8位单片机,在处理复杂一些的问题会碰上资源不够的问题?于是想学高级一点的…所以有了这样的困惑?Arm9好像太复杂,编程像在Pc上一样,不太适合我。目前在Arm7和Stm32之间犹豫。Stm32应该更适合控制用,但是相关的书籍不多,可能会给学习代来难度?请大家说说看法…

网友:
看你还是先学好8位机吧。 怎么这么多问这种问题的啊!

楼主:
Ls:    8位机一些场合用起来是很麻烦的,用了32位会简单很多。用8机做扩展什么的,得不偿失吧?

网友:
这两个我都用过,感觉上ARM7容易入门,资料多,ZLG的就不少,而且NXP系列结构比较简单,还可以protues仿真,例子很多,很容易上手;STM32功能比较强大,而且推出晚,例程和资料较少,而且开发还要先去弄ST的固件库,不那么好入门。有条件的先玩玩LPC系列资源较少的型号,熟悉一下32位环境再换STM32(或其他的M3)。毕竟,Cortex-m3的性能比ARM7只高不低,而且芯片价格更便宜,也比较流行。没有ARM基础的先弄个2103玩玩,再换其他。有一定基础的就直接STM32吧,不难很多,老王那个88的板就比较有性价比。

网友:
一起学习ARM7: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8428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zhaojun_xf&bbs_id=9999

网友:
玩过AVR等这些单片机  用STM32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用过8位机的,基本上上手stm32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
我也打算学stm

网友:
stm的固件库还是比较好看懂,在公司研究了两天感觉和以前做的一个项目自己写的那个程序有点类似。

网友(2009-12-04):
Cortex-M系单片机就是为了淘汰ARM7而推出的。

网友(2010-01-06):
CM3吧,感觉性价比好点,当然,因为芯片刚出,支持会少一点

网友:
STM32要多少钱

网友:
STM32的固件库简直太棒了!看RM0008讲的那些特殊寄存器看了几页就晕了。回过头来看固件库的例子,立马做项目成功,用了固件库以后STM32简直成了傻瓜型单片机。

网友:
曾经玩过LPC2132,除了管脚输入输出和AVR有区别,其它好像差不多。

网友:
STM的函数库有点像Windows的API,构思还是比较直观的,相比Atmel的好多了

网友:
不喜欢库的飘过...

网友:
430看行不,性能不错,特别是超低功耗,有的还带LCD,不过价有点高。
不行就用STM32吧,价格低一些,大概30多吧,听说Ti出的群星系列单片机性价比很高,是基于Cortex-3的单片机,跟STM32差不多,大批量价格比较有优势

网友(2010-03-03):
STM32更适合工控场合的应用,STM32的固件库可以简化程序段的开发难度。

网友(2012-12-14):
不懂寄存器,只会库,总有一天会被淘汰的。。

网友:
看来要学STM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