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妈减肥瘦身大行动!

楼主(2009-09-26):
呵呵,题目够刺眼了吧。(其实是代码瘦身啦~~)

白沙的原代码lcd_code.h太庞大,用MGEA88在ICC编译下大概60%多。

俺把它改了一下,现在只有24%啦,减肥效果不错啊~

减肥指南:

1:定义两个数组
const unsigned int BUFFER0[10]={0xEB00,0x6000,0xC700,0xE500,0x6C00,0xAD00,0xAF00,
                                0xE000,0xEF00,0xED00};
const unsigned int BUFFER1[10]={0x0D70,0x0060,0x0E30,0x0A70,0x0360,0x0B50,0x0F50,
                                0x0070,0x0F70,0x0B70};
2:修改lcd_number()函数
void lcd_number(unsigned 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position,unsigned char display)
{
  switch (position)
  {
   case 0:
   {lcd_buffer[0] &= 0x10ff;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lcd_buffer[0] |= BUFFER0[number];}
   }break;
   case 1:
   {
    if (display == 0) {lcd_buffer[0] &= 0xff10;}
    else {lcd_buffer[1] &= 0xff10;
              lcd_buffer[1] |= (BUFFER0[number]>>8);
             }
   }break;
   case 2:
   {  lcd_buffer[1] &= 0x0fff;
      lcd_buffer[2] &= 0xfff1;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lcd_buffer[1] |=(BUFFER0[number]<<4);
           lcd_buffer[2] |=(BUFFER0[number]>>12);
      }
   }break;
   case 3:
   {  lcd_buffer[2] &= 0xF10F;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lcd_buffer[2] |=(BUFFER0[number]>>4);}
   }break;
   case 4:
   {  lcd_buffer[3] &= 0xFF10;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lcd_buffer[3] |= (BUFFER0[number]>>8);}
   }break;
   case 5:
   {  lcd_buffer[3] &= 0x10FF;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lcd_buffer[3] |= BUFFER0[number];}
   }break;
   case 6:
   {  lcd_buffer[5] &= 0x8fff;
      lcd_buffer[6] &= 0xfff0;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lcd_buffer[5] |= (BUFFER1[number]<<8);
      lcd_buffer[6] |= (BUFFER1[number]>>8);
     }
   }break;
   case 7:
   { lcd_buffer[6] &= 0xF08F;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lcd_buffer[6] |= BUFFER1[number];}
   }break;
   case 8:
   { lcd_buffer[6] &= 0x8fff;
     lcd_buffer[7] &= 0xfff0;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lcd_buffer[6] |= (BUFFER1[number]<<8);
      lcd_buffer[7] |= (BUFFER1[number]>>8);
         }
   }break;
   case 9:
   { lcd_buffer[7] &= 0xF08F;
     if (display == 0) break;
     else {lcd_buffer[7]|= BUFFER1[number];}
   }break;
  }
  flood_lcd_data();
}

3:编译看看

是否瘦啦~~

不要太瘦哦~~~

晕~~晕

网友:
听起来像南京话啊

网友:
Mega88 60%? 我还想用 Mega48 呢,岂不一下就满了……

网友:
呵呵,我那个驱动写的很烂,是给大家参考用的。楼主帮忙优化实在好。

网友:
同感
void lcd_number(unsigned char number,unsigned char position,unsigned char display)
这个函数有点宏大,是需要瘦身了

网友:
跟大姨妈有啥关系。。。

楼主:
LS,大姨妈代码代码大姨妈
快速念10遍

网友:
大舅妈健身,效果也不错。

这个在ARM编译后更小。AVR不清楚。
可读性较差。

const unsigned int BUFFER0[10]={0xEB,0x60,0xC7,0xE5,0x6C,0xAD,0xAF,
                                0xE0,0xEF,0xED};

const unsigned int BUFFER1[10]={0xD7,0x06,0xE3,0xA7,0x36,0xB5,0xF5,
                                0x07,0xF7,0xB7};

const unsigned int POS_OFFEST[10]={8, 16, 28, 36, 48, 56, 92, 100, 108, 116};

//向液晶的数位处写一个0~9的数
//数位为大数码的左至右为0~5,小数码的右至左为6~9;
//number:想显示的数 0~9
//position:显示的数位
//display:显示开关,0 关闭该数位显示(此时number值无效),1 显示该数位数字
void lcd_number(unsigned short int number,unsigned short int position,unsigned short int display)
{
    const unsigned int numberMode = (position < 6) ? BUFFER0[number] : BUFFER1[number];
    const unsigned int currOffest = POS_OFFEST[position];
    const unsigned int offestInWord = currOffest & 0xF;
    const unsigned int bitMask =  (position < 6) ? 0xEF : 0xF7;

    if(offestInWord >= 12)
    {
        if(display == 0)
        {
            lcd_buffer[currOffest >> 4] &= ~((bitMask & 0xF) << 12);
            lcd_buffer[(currOffest >> 4) + 1] &= ~((bitMask & 0xF0) >> 4);
        }
        else
        {
            lcd_buffer[currOffest >> 4] |= (numberMode & 0xF) << 12;
            lcd_buffer[(currOffest >> 4) + 1] |= (numberMode & 0xF0) >> 4;
        }
    }
    else
    {
        if(display == 0)
        {
            lcd_buffer[currOffest >> 4] &= ~(bitMask << offestInWord);
        }
        else
        {
            lcd_buffer[currOffest >> 4] |= numberMode << offestInWord;
        }
    }

    flood_lcd_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