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各位宽带用户都标称值跟实际值是否相符?

楼主(2009-09-26):
我申请都是3M,下载速度原则上应该在384kB/s左右,但是我看基本都300左右浮动,跟标称值相差20%,不知道是个案还是大家都差不多?
ps:我的是电信都ADSL

网友:
正想换成 ADSL,过来占位看结果。

现在用的是小区宽带,很卡……

网友:
3M,下载速度原则上应该在384kB/s左右?
---------------------------------------------------
这个速度指标怎么规范的?

速度问题说起来比较麻烦,好象没有明确办法.

楼主:
2楼,3Mbps不是3072kbps么?换算下来就是384KBps了。

网友:
哈尔滨电信ADSl 2M 实际迅雷下载速度:以前200KB/S 近几个月130-180KB/S,到期就换绝不犹豫!!再也不用了!!!

网友:
不错了,我们公司4M的ADSL下载也不过200,差了一半呢,哎。。。。。

网友:
ADSL 2M ,平均下载速度200K/s

网友:
北京电信小区宽带标称512kbps,实际下载120KB/s,超过标称速度一倍左右,哈哈

网友:
3M 下载速度大概在250左右 山东威海ASDL 呵呵 知足了

网友:
除8以后还要考虑线路干扰,衰减之类的东西,3M有300K的下载速度属于正常的

网友:
影响宽带用户速度有两个地方,
1、ADSL-MODEM与电信局的物理连接速率,这个参数要登录ADSL-MODEM查看;
带宽 下行    上行
1M  1024kbps 25kbps(我这儿1M 给的物理带宽也是2M的)
2M  2048     25
4M  4096     50
影响这个速度原因:与电信局距离、线路状态。
2、电信电脑室带宽控制
我这儿1M的也是2M的物理连接速度,电信那边软件限制速度。

LZ出现的现象是很正常的,熟悉TCP/IP协议的人应该也知道,数据传输是要封包的,封包就有封包信息、校检信息等,
所以传输给你的数据并不是100%有用的,这就是你用下载软件测试网速永远不能达到最高速度的原因之一。
如果是P2P软件更加不可能达到。
4M能有400K已经很好了。
7楼的情况。你都说是小区宽带了,给你的是人平均带宽,实际线路并不会严格限制,你已经占用了别人的带宽。
如果小区很多人上网,又有人开P2P,知道网速有多慢了。

网友:
1M,100K,4M,400K,就这速度

网友:
重庆电信ADSL.   512Kbps,实现的下载速度接近100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