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你真是编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 的马潮老师吗

楼主(2009-09-26):
那么315页的简易电压表程序为什么编译后根本显示不了电压值???另外有句adc_data=ADCW,请问这个ADCW是什么??没见过它是哪个寄存器位的名称,程序中也没定义???

网友:
ADCW.....是ADCH,和ADCL合起来的.........十六位的

楼主:
上面的这位高手能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吗?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0530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llll&bbs_id=9999

楼主:
不管是谁了,能帮我解决一下上面的问题吗,马上“十一”了,放假8天呢,没网上了。如果还理解不了AD转换,假期的心情会很郁闷的。。

网友:
lz,你要把代码贴出来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本书的。马老师是那个老师,书很好,人更好。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0530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llll&bbs_id=9999
程序的代码如下:原理图在上面的链接上。

File name : demo_10_3.c
Chip type           : ATmega16L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4.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flash unsigned char led_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flash unsigned char position[6]={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char dis_buff[4]={0,0,0,0},posit;
bit time_2ms_ok;

// ADC电压值送显示缓冲区函数
void adc_to_disbuffer(unsigned int adc)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3;i++)
{
dis_buff=adc%10;
adc /= 10;
}
}

// Timer 0 比较匹配中断服务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time_2ms_ok = 1;
}

// ADC 转换完成中断服务
interrupt [ADC_INT] void adc_isr(void)
{
    unsigned int adc_data,adc_v;
    adc_data=ADCW;                  //读取ADC置换结果
    adc_v=(unsigned long)adc_data*5000/1024;    //换算成电压值
    adc_to_disbuffer(adc_v);
}

void display(void) // 4位LED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
{
    PORTA |= 0x0f;
PORTC = led_7[dis_buff[posit]];
if (posit==3) PORTC |= 0x80;
PORTA &= position[posit];
if (++posit >=4 ) posit = 0;
}

void main(void)
{
DDRA=0x0f;
PORTA=0x0f;
DDRC=0xff;      // LED显示控制I/O端口初始化
PORTC=0x00;
// T/C0 初始化
TCCR0=0x0B;     // 内部时钟,64分频(4M/64=62.5KHz),CTC模式
TCNT0=0x00;
OCR0=0x7C;      // OCR0 = 0x7C(124),(124+1)/62.5=2ms
TIMSK=0x02;     // 允许T/C0比较中断

    // ADC 初始化
    ADMUX=0x47;     // 参考电源AVcc、ADC7单端输入
    SFIOR&=0x1F;
    SFIOR|=0x60;    // 选择T/C0比较匹配中断为ADC触发源
    ADCSRA=0xAD;    // ADC允许、自动触发转换、ADC转换中断允许、ADCclk=125Kz

    #asm("sei")     // 开放全局中断

    while (1)
    {
        if (time_2ms_ok)
        {
         display();   // LED扫描显示
            time_2ms_ok = 0;
        }
    }
}

网友:
没怎么用过Proteus
不知道RESET是否需要被拉高
不知道4M晶振是否需要外接
不知道代码里的数码管极性是否和原理图一致       - -!

网友:
lz,你把AREF(第32脚)接电源,作为AD转换的参考电压试试。
若有什么问题,最好附上仿真文件,这样别人好为你调试。

网友:
【6楼】 smile.dan 依剑轩

在proteus中,不拉高RESET,不外接晶振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去看了proteus论坛,里面很多电压表程序,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