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3055的基准供电电压多少?

楼主(2009-09-26):
套件C收到,不知道供电电压多少,记得以前在哪个帖子上看到过,但找不到了。工作电流多少?

我现在只有24V电源,不敢用。用9V电池,一会儿发现基准电压不停往下降。测了下电池,空载9.1V ,接上基准8.5V。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另外,基准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建议jj3055写个简单的说明书。

网友:
详细见该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93996&bbs_page_no=1&bbs_id=3057

电源接POWER接口,电压在9-15V均可工作,低于9V无法工作.正负极性不要搞错,否则必烧!

REF OUT是基准电压输出断口,千万不要和电源输入搞错,否则必烧!!!

网友:
建议你通电前再读一下该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93815&bbs_page_no=1&bbs_id=3057

楼主:
呵呵 ,又串联四节5号电池,现在电压显示7.12500,不过还在缓慢下降,标定的是7.12509,看来我的6位半精度还行。用是在广坛上淘的吉时利192,只有直流档,当时300多块。

网友:
你可不可以弄个稳压电源啊?

套件C用的是LTZ1000CH,耗电比较大的,就那种9V电池,没几分钟就把电压拉低掉.

另外,工作电流和环境温度有很大关系的,无法确定的告诉你,你用电流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板子上标的12V确实没看到。 现在显示7.12451 ,还在缓慢往下掉,万用表稳定很慢啊,困了,先睡,起来再看。

网友:
我确定的告诉你,不管是万用表还是基准,电压不可能变化那么多的,是你的电池又没电了!!!!!!!

另外,等你睡醒了,估计电压连7V都没有了,我不能保证电源电压低于9V的情况下长期工作是否会对基准造成伤害,因为欠电压可能会使电路反馈失控,导致LTZ1000和运放损坏,快点把电池卸了吧

楼主:
对我的六位半万用表太失望了!我睡醒的时候,发现显示7.123XX。后来找出以前的一个五位半1905a,很快稳定到7.1251,几个小时,非常稳定。
我电压供电应该在13V左右,这点儿电流,电池还是吃得消的。

没想到这个六位半这么差,以前没东西检验,现在知道了。 只是奇怪,什么原因引起这么漂移。怀疑可能是这个表维修时,一些关键器件用较差的器件代替的,温漂大,稳定性差。

网友:
数字没跳就不错了,我的 3478A 接一般的基准最后一位数字都能较长时间稳定,3457A 最后一位数字总是跳两三个数。

LTZ1000CH 要加热的,这个应该比较耗电,叠层电池估计不行吧。

网友:
五位半1905a这么准啊!这东西多少钱买的?

不过供电我还是建议用稳压电源,电池用了不划算,很快就耗光的

楼主:
五位半1905a是两百多在广坛上淘到的,吉时利192也是在广坛上买的,对192太失望了,没想到这麽差。

暂时没有稳压电源,想看看效果,过几天搞个电源。

网友:
192应该是不错的,肯定是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打开看看什么地方动过了。要不上传裸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