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了MiniLA的逻辑分板仪板子,希望大家团刚购器件,共同DIY,享受乐趣,做完后多余的

楼主(2009-09-26):
按本站的网友发的PCB,做了3块逻辑分析仪的板子,现在FT2232,XC95288和CY7C1338看来要难买了,等我做好了,多余的板子送给本站熟悉FPGA的网友,有没有人团购的?上个图片看一下吧,原贴子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40067&bbs_page_no=1&bbs_id=3055感谢这位网友和本站的 roasn 冰封的心
,

网友:
感兴趣的,CY7C1338难买,其他TB有的

楼主:
看来这个只能夭折了,想在DIY中学习和找到乐趣

网友:
主要是芯片实在太难买了,还死贵

网友:
SRAM换成CY7C1480V33-250AXC吧,FPGA也用高速的(规模不用变)

系统就升级为
最大200Mhz采样率
32通道
2Mbit/通道深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相比现在的(100Mhz/16通道/512K)的深度优势就大不少了

网友:
可以用AT91SAM7S64呀,USB2.0

网友:
可以里面的RAM做缓存,用DMA通道

网友:
RE TO LS,传输速度还是太慢,16Mb/S=2MB/S而已

楼主:
最好USB能用简单点的那种,如FT245,系统尽量小点,器件好买点,这样DIY时就方便多了,当然现在本站上的做法也有它的优点,本站的套件既能学到USB开发,FPGA的知识,又能学到上位软件,作为学习用100M也够了

网友:
我来说两句吧,这个板子是我画的,老外的这套还是有些优势的,可以做为16通道的长时间采集存储,可以采集60s左右。
关于器件XC95288和CY7C1338这两个可以到这里 深圳乐科电子叶生 QQ383011593 www.lekedz.com,95288我之前买的-6等级的,实际-7应该也可以了。
至于FT2232我就不提供地方了,我之前买的也比较贵

网友:
好.我顶一下.

楼主:
to 12楼 谢谢提供了PCB图
想问一下,你使用的这套逻辑分析仪中用到的是FT2232,软件是原作者的,是不是就是网上提供的?有没有改动过?原作者用的是并口,现在你用了FT2232,会有什么不同吗,FT2232没用过不太清楚,团购的来登记一下啊,网友们!

网友:
都是网站上提供的,他那里面有一个带USB和并口的板子,我只是把并口去掉了。因为我用的是笔记本没有并口,呵呵。

网友:
lz:发现你的电源插座焊盘没打孔

楼主:
有孔的啊,是椭圆形的,图片是用视频头拍的,不太清楚,没钱烧,只能将就一下吧

网友(2012-06-17):
建议参考设计,MiniLA的设计确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