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抢救SD卡

楼主(2009-09-26):
我今天尝试移植FAT都时候,使用我自己都2G SD卡,结果不知道怎么的就不能用了,插到计算机上,提示如下:

格式化都时候显示容量只有848M了,不管使用快速还是普通格式化都不行,
命令行下格式化如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format j: /fs:FAT
在驱动器 J: 中插入新磁盘
准备操作完成后请按 ENTER ...
文件系统的类型是 RAW。
新的文件系统是 FAT。
正在校验 848M
媒体无效或 0 磁道损坏 - 磁盘无法使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如何才能救回我的SD卡呢?谢谢!

网友:
下载官方的低格工具试试吧。之前我的宇瞻U盘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低格修复了。

楼主:
2楼,我都是威刚都卡,官方好像没找到类似低格都工具,使用了松下那个低格,结果却告诉我说SD卡写保护。然后将SD卡都写保护开关拨向另外一边,一样的结果。
不知道其他大虾还有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