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打印怎么样能使图打印在纸的左上方,按照顺序打?

楼主(2009-09-26):
热转印打印怎么样能使图打印在纸的左上方,按照顺序打?不然总是打印在中间位置,浪费纸?

网友:
按实际大小截图,然后在PS里复制粘贴排好版,打印即可。

网友:
打印设置中有左右居中,上下居中两个选项,取消掉就可以了。

网友:
protel吗?protel只能居中打印,变通方法是如果希望打印到最上面,那么在下面放一个焊盘,设置焊盘的孔不小于焊盘大小,实际上这个焊盘是不会打印出来的,这样要打印的就移到上面去了,改变焊盘位置可以让需要打印的图移动到所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