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IR2104驱动NMOS,不采用自举升压,可以这样接吗?~~~~~~~~~

楼主(2009-09-26):
准备使用IR2104,但有了外部的23V电源,不想用它的自举升压,看了下手册,觉得这样接应该可以的~不知道对不对?谢谢了

网友:
不可以,下桥臂可以开通,上桥壁无法开通。

网友:
注意别让23V上电快于12V上电。

楼主:
楼上的2位DX,可以详细介绍下吗?谢谢了

网友A:
我3楼意思是如果23V电源已达到23V但12V电源还没上电或电压很小,上管的VGD、VGS就有23V,超出MOS管的栅极极限电压,有可能损坏MOS管。

楼主:
哦 ,那这样说,这个接还是可以的,谢谢了,我先去买个芯片,在做下试验

网友:
以上言论纯属虚构,如发生炸管或XX事件,请勿跨省追捕~~~

楼主:
晕,不要吓我~

网友:
一直搞不明白,自举升压的电路,上管Vgs有没有可能达到2倍vcc

网友:
看下手册,推荐值Vbs是20V

网友:
一直搞不明白,自举升压的电路,上管Vgs有没有可能达到2倍vcc
==========================================================
上管Vgs是达不到2倍VCC,只有1倍的VCC,但这个VGS是随输出电压浮动的,相对于地,有两倍VCC电压,相对于管了的S,G与S之间的电压差不超出1倍VCC。

楼主:
我用它是觉得它的输出波形好点,板子比较小,三极管搭了简单的,用了电阻,结果电阻大了,波形太差,电阻小了,电流又太大了~
所以想用IR2104,为了是输出好的波形~

网友:
如果PWM输出不存在长期100%的占空比,建议还是用典型自举接法吧。

楼主:
晚上做了下试验,12V输入,23V输入,电阻分压大概5V到SD~

输入的波形是10K,
感觉波形不是很好,快速导通,慢速截止。
我试验了下 ,HO.,LO应该电平相反,用万用表测试,是对的,但示波器上的波形却相同的~?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
vs是HI_SIDE的参考源极电压,直接接地是不行的~借到HI_SIDE的源极试试吧。不过可能会因为VB对vs的电压变化率过大而损坏2104~

网友(2017-05-18):
引用 网友A:
我3楼意思是如果23V电源已达到23V但12V电源还没上电或电压很小,上管的VGD、VGS就有23V,超出MOS管的栅极极 ...

Vgs yiban duo 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