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99复数运算

楼主(2009-09-27):
#include <complex.h>

float complex a,b;
volatile float complex c;
float real,imag,arg,abs;

void test(void)
{
   a=1+2*I;          //复数赋值
   b=3+4*I;          //复数赋值

   c=a;              //复数赋值

   c=a+b;     //复数相加

   c=a-b;          //复数相减

   c=a*b;     //复数相乘

   c=a/b;          //复数相除

   c=conj(c); //共轭复数

   real= crealf(c); //复数实部

   imag= cimagf(c);         //复数虚部

   arg=  cargf(c);         //复数辐角

   abs= cabsf(c);        //复数绝对值(模)

}

int main(void)
{

   test();

        while (1)
        {

        }
}

KEIL MDK工程

网友:
还有这功能
那FFT的话就不需要定义两个变量了

楼主:
楼上,能否给个复数FFT代码?

网友:
居然还可以符号重载

楼主:
【3楼】 tohell
-------------------------
不是符号重载。
复数本身就能加减乘除。

complex(实际上是_Complex)是C语言(C99标准)关键字,是一种数据类型,就好比int,folat。

int,float可以直接+,-,*,/;
complex也可以直接+,-,*,/;

网友:
FFT去信号处理书上找一下,很容易找到算法的。
float complex a,b;这是什么意思?
complex是结构体?还是类?还是宏,不明白
我至今只知道结构体有构造函数,但能进行运算符的重载吗?

网友:
keil目录下没找到complex.h这个头文件啊

网友:
ShangGuan 上官金虹(胡文涛)
楼上,能否给个复数FFT代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复数FFT,只记得FFT要进行复数乘加,定义变量一般定义两个变量构成一个复数

楼主:
用的是KEIL MDK 3.50。

网友(2016-05-24):
测试了以下不能运行, 首先     a=1+2*I;           b=3+4*I;         这两句就错误了, 用的是kei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