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怎样多台电脑上网?

楼主(2009-09-27):
公司多台电脑,以前用的一直很好,最近总出现电信提示(如下),搞得总要重启路由。请教有什么方法解决。
提示画面 (原文件名:aaa.jpg)

网友:
采用公司宽带

网友:
想少花钱还要多台电脑上网的话 就买个破解版的路游或者把现在的路游升级一下。

把路由器的网卡物理地址克隆成你们用来上网的任意一个电脑就行了。

网友:
楼上,这样不会引起电脑间的冲突么?

网友:
共享卫士好象可以的 去年用过

网友:
楼上如果电脑间冲突的话,那么做路由器的都可以去死了

网友:
【3楼】 ylei12
积分:859
派别:
来自:
楼上,这样不会引起电脑间的冲突么?
===========================
不会阿 为什么会冲突呢?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用的是D-Link DSL-500+ ADSL2+终端(路由),没找到MAC克隆功能。还用几天看看,跳出频率高的话国庆后在换。公司宽带的费用太贵.

网友:
我们这里现在就被限制了    一线一人  对号入座

网友:
我这里也是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路由器?
我的TPlink的,有一个专门的选项,叫克隆MAC地址,据说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个人认为这样可以欺骗电信网络只有一个网卡.
另外TPlink网站上专门针对某些地区有专门的固件.

Ps:我不是TPlink的托,也不卖那东西.  :)

网友:
明明是禁止人家多台电脑上网,还说是为了用户好,是信息安全隐患。

网友:
看了令人恶心的“温馨提示”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多台电脑上拨号的哦?路由器或猫拨号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用的是tp-link最便宜的那种几十块钱

网友:
【5楼】 wajlh
积分:1659
派别:
来自:山东-莱阳
楼上如果电脑间冲突的话,那么做路由器的都可以去死了
====================================================
为什么?好像路由器的地址也是唯一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