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Q-touch Library 完成一次测量需要多少个指令周期?

楼主(2009-09-27):
请问 Q-touch Library 完成一次测量需要多少个指令周期?

Datasheet 中有个 表:
也有提到 说 1mS 关中断,

Clock speed (MHz) Cycle time (us) Suitable dwell times
----------------- --------------- --------------------
      1              1            1~2 cycles (1us to 2us)
      2              0.5          1~5 cycles (0.5us to 2.5us)
      4              0.25         1~10 cycles (0.25us to 2.5us)
      8              0.125        2~10 cycles (0.25us to 1.25us)
      10             0.1          3~25 cycles (0.3us to 2.5us)
      16             0.0625       4~25 cycles (0.25us to 1.5625s)
      20             0.05         5~50 cycles (0.25us to 2.5us)

----------------------------------------------------------------------------*/

网友:
指令周期??这个不好计算吧,执行一次测量函数需要2个毫秒左右吧(4M的内部RC振荡器)。

网友:
这个不是特别确定,根据具体选择的电路参数有所差异,感应电容的大小当然也占了很大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