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的触发应该如何设计

楼主(2009-09-27):
用M8的AD和定时器加上12864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波器,当测量300Hz波形的时候,由于采样点开始的位置不同,因而波形是流动的。

我应该如何设置触发方式呢?

是否应该设置触发电压为一个定值,前一个测量信号小于触发电平,接着的信号大于触发电平则开始记录波形呢?

网友:
你是采样完设计的深度才显示吧

网友:
你说的那种触发是软件触发

自己玩软件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A:
软件触发按照这样思路做:(基于先采样填满再显示,对慢速时基边采边显示不合用)为方便解释,假设一点采样对应一点显示比如1屏显示100点,你能采128点(这128点是环状缓存空间),采完128点后(如果采样率低来得及实时判断就边采边判断)找到触发点对应的数据地址,假设第一轮地址为30,你可以抛弃前面10个,把第11个数据画在屏上第一点,第12个数据画在屏上第二点。。。。则显示的第20是你触发点,取点总数100,你能显示触发前20点和触发后80点,第二轮采样,触发点地址为95,则你从75点开始取数显示,超过128回头从1取,总共也是取100,如果波形重复,则你看到稳定波。如果用外触发,除记录触发点的条件不一样,其他一样。至于慢扫描及一个显示点对应10个。。100个采样点(好停止后展宽看细节)这里就不多说了

楼主:
3楼说的对,我是这么做的,等间隔的采样100个点存入缓冲区。下一次开始采集的时候如果开始采样的第一个点和上100个点的第一点在波形相同的位置就会得到稳定的波形。

因此,要设置一个合适的触发方式,即如何开始下100个等间隔采样。

我的问题是怎么才能有效的找到触发的那个点呢?只比较一个点的数值肯定的不行的,比如正弦波过零的点,一个周期有2个。比较2个点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你不是在楼主位说了吗

看变化趋势啊,比较连个点,看是增趋势还是减趋势

楼主:
嗯,比较2个点对于连续波形而言就差不多了。
刚测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

网友:
只有正确触发才能显示稳定的波形,正确触发三要素,触发电平,上升边缘触发,还是下降边缘触发,一般是连续采集3到5个点,平滑波形只要3个点就能判断触发条件,如果带毛刺的波形,还需要采集更多点进行数字滤波后才能显示稳定波形。

楼主:
7楼说的比较明确了

网友B(2014-02-22):
引用 网友A:
软件触发按照这样思路做:(基于先采样填满再显示,对慢速时基边采边显示不合用)为方便解释,假设一点采样 ...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这第二次采样地址95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这第二次采样地址95是怎么来的?

假设的举例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的举例数字

按照假设:第一轮 第11个点到第100个点和第二轮第75个点再回第46个点 这些点的AD数值都一样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