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9-27):
如果步进电机的标称驱动电压为5V,我的驱动器输出电压为9V,可以驱动吗?如果驱动电压小于5V还能驱动吗?

网友:
最好电压高于步进电机标称的数值, 2-5倍都可以的。 这样还能最小化back_emf的影响。

楼主:
是否是因为步进电机一般为恒流驱动电枢,恒流驱动与电源高一点没有关系?如果电压太高,是否会损坏驱动电路的开关管?

网友A:
电机上所标的是额定电压和驱动电压是两回事

网友(2014-07-27):
引用 网友A:
电机上所标的是额定电压和驱动电压是两回事

具体有什么差别,不太清楚,麻烦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