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Z1000基准套件测试结果专用贴(请大家把测试结果统一发布到这个帖子,便于阅读和比较!)

楼主(2009-09-27):
LTZ1000基准套件测试结果专用贴(请大家把测试结果统一发布到这个帖子,便于阅读和比较!)

楼主:
xy-mcu 竹竿  的044号

测试结果:
基准      34401A       误差 %
7.16194 7.16202 -0.001117016   1分钟
7.16194 7.16205 -0.001535897   大约40多分钟

网友:
今天下午收到套餐C,No.010
Fluke 8845A 测试。室温25℃。
基准          8845A         误差 %       时间
7.20010V      7.20002V       0.0011      40分钟
7.20010V      7.20006V       0.0006      120分钟

网友:
呵呵,顺便用其它几块表试测了一下。
Thurlby 1905a: 7.2010V
华谊 MS8050:7.204V
Fluke 15B: 7.21V

网友:
收到37号基准,用fluke8842a测试,标定7.13241V,测试结果+7.1322 (开机5分钟),10分钟后 +7.1323不动了,万用表反过来接,
居然是 -7.1318,半个小时了一字不跳,这个是什么问题?莫非测试负电压的基准是正电压的基准反相过去的所以不准?

网友:
现在变成7.1324了(标7.13241V),fluke8842a

网友:
50块钱的海地9205,7.08V

楼主:
收到37号基准,用fluke8842a测试,标定7.13241V,测试结果+7.1322 (开机5分钟),10分钟后 +7.1323不动了,万用表反过来接,
居然是 -7.1318,半个小时了一字不跳,这个是什么问题?莫非测试负电压的基准是正电压的基准反相过去的所以不准?

*********************************
测负电压确实和正电压测量结果不一样的,有少许不同,我的3456也是这样的,正常!

基准在六位半精度上其实几分钟就稳定的,ACH其实几秒钟就稳定了,接下来的都是电压表预热漂移,请大家把电压表开机半小时以上测量

网友:
收到019号,准备搞个外壳装进去

网友:
在输入输出端各接一个二极管没影响吧

楼主:
输出千万不要接!!!!!

输入端最好并联接个反向二极管,不要串联

网友:
是并接,输出接反向二极管不行啊,怕烧掉,不能接就只好小心点了

楼主:
输出不会烧掉的,不接没关系,而且你电烙铁动过后,热电动势发生变化,输出电压可能会变,尤其输出的焊点,导线不要动!这个动了我很难保证3PPM的稳定性

这个基准对电源不敏感的,所以电源输入可以动。

网友:
jj3055的意思是说我想给输出信号加上接线柱,焊接接线柱,也会对电压有影响?

网友:
会有热电势影响,lymex 老大为了解决焊接的热电势自己配含镉的焊锡,很毒啊。

不过我在想如果是纯铜镀金的接线柱,jj 那个的输出线好像说是纯铜镀银?然后直接绞上去扭紧,会不会比焊接的热电势低?还有就是这个热电势能导致多大的偏差阿?有 10ppm 没有?如果有,那连 5 位半的表都观测得出来阿。

楼主:
两个接线柱同材料同温度可以互相抵消的,你用烙铁去烫一下其中一个,看看输出电压就知道热电势有多厉害了。

好的低热接线柱是碲铜接线柱,要160元一对,买不起也买不到。

网友:
没动基板上的接线柱,只对基板经过25cm上下的这头将它焊在8135的输出柱上。
焊与不焊好像没多大变化。直接插到8135的输出座上时显示在7.18534
,感觉插的不可靠,就焊在这个8135柱上,也没多大变化,还在7.18534V

横河 7562测试。室温28℃。
027号
基准           7562          误差 %          时间
7.18516V      7.18534V       0.0025052      40分钟 -12小时

网友:
12V供电,标称电压7.18592v,万用表测得为7.32v,没想到竟会差这么多,看来低档表更需要标准来参照啊。
12V供电,套件刚上电工作电流15mA多一点,3分钟后慢慢降为14mA多,还在更缓慢的下降。
测完输入电流想再测输出电压,万用表忘记换挡,从而得出输出端短路电流32mA,赶快断开,再测输出电压7.32v,看来这个电路还是能经受恶劣考验的。

网友:
【4楼】 locku
积分:97
派别:
来自:
收到37号基准,用fluke8842a测试,标定7.13241V,测试结果+7.1322 (开机5分钟),10分钟后 +7.1323不动了,万用表反过来接,
居然是 -7.1318,半个小时了一字不跳,这个是什么问题?莫非测试负电压的基准是正电压的基准反相过去的所以不准?

------------------------------
8842有手动AUTOZERO功能,正反电压肯定不一样,老表不回零也很正常。

网友:
今天下午收到套餐A,No.16

电源:10VA变压器+LM317调整到11.5751V

HP34401A(估计是93年版,从出厂到现在没有校准过)测试。室温25℃。
基准          34401A         误差 %       时间
7.15098V      7.15452~5V     0.04978      5分钟
              7.15452~5V     0.04978      35分钟

网友:
看样子表还算稳定,真的要想办法校准一下了!

网友:
之前因为没抢到所以直接问 jj 借了 lymex 老大标定的那个,后来阿莫说有多出来的 C 套就抢了一个,结果两个一起今天到了 :) 机器充分预热 6 个小时后测试,基准预热 1 个小时(实际上几分钟后就稳定了),测试时 NPLC 设为 10,实际上使用普通自制测试线和使用屏蔽接地的特氟隆测试线,对结果和稳定度都没有影响,或者说因为 3457A 本身稳定度不是很好,所以看不出来。

lymex 老大标定的   我的 3457A     3478A

7.094669            7.09476        7.0946
误差                0.0013%        有效数字内没有误差

考虑到我的 3457A 和 3478A 都是基本档为 3V 而不是 10V,故 1:10 分压器可能存在误差,因此用 3457A 标定了两个威世 10K/20K 电阻来分压获得一个低于 3V 的电压来测试基本档,因为是比例分压,所以只要求比值准确,不要求阻值准确,因此此方案应该可行。基本档输入阻抗大于 10E10 欧姆,对测试结果影响应小于 1ppm。

经测定两个电阻为 10.00035K 和 20.00055K,串联后 30.00089K,有一个字误差,认为可行。经计算

分压后电压     3457A        3478A

2.364902       2.364936      2.36491
误差           0.0014%       有效数字内没有误差(末位容许有一个字跳动)

看来 1:10 分压电阻也是很精确的 ^___^

网友:
后来在阿莫这里第二轮中抢到的 No.006 号 C 套件,jj

标定           3457A     3478A
7.07838V       7.07848   7.0784
误差           0.0014%    还是认为有效数字内没有误差,因为末位 8 四舍五入到前面

也就是说,3457A 往正误差 14ppm 这样,3478A 因为精度较低无法计算其误差。

用 12V 电瓶供电和普通变压器 +7815 供电没有测出区别。

看 HP 的 manual,3457A 的 1year 精度保证为 3V 0.0025% + 6,30V 0.0040% + 19,不超差 ^___^ 不过遗憾的是业余条件下不可能校正这种闭壳校正的表。

3478A 的 1y 保证为 3V 0.006% + 2;30V 0.007 + 4,也...不超差。实际上由于末位数字有 1 个字跳动,所以不能认为 3478A 比 3457A 更准,估计误差方向和误差值是差不多的,但在 3478A 上表现不出来而已。

网友:
开机有3个小时了,一直稳定在7.15455左右,不想再测下去了(心疼VFD显示管),最重要的稳定性应该是OK的,要学着怎么校准了

网友:
楼上的 34401A?可以关掉显示屏,用电脑采集阿 :)

网友:
如何关?用菜单关了,是不是一定要用电脑才能改回?
问题是我还没连过电脑,万一有问题就挂了

网友:
34401A与019号的测试:
019号     标称电压7.18592v
基准套件供电为3个串接锂电,电压11.8V,34401A使用普通5元表笔,两机同时上电,

读数: 7.18584V
3分钟:7.18585V
10分钟:7.18587V
30分钟:7.18589V
50分钟:7.18590V
74分钟:7.18591V
120分钟:7.18592V,与标称电压符合
180分钟:7.18592V,与标称电压符合
210分钟:7.18592V,与标称电压符合

网友:
ltz基准在装好的1周之内都再飘,要烤机后标定比较靠谱;

网友:
收到套餐C,009号  标称电压7.15592  hp3456A{表到手没有校准过}接基准输出线。5分钟   7.15592  10分钟 7.15593  以后100分钟最后一位有少许跳2到3 3到2.  GDM-8055接基准输出线。5分钟  7015533  以后100分钟缓慢上升到7.15590

楼主:
套餐C的板子上400K补偿电阻我没有接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电阻有什么用,附了个500K的DALE电阻大家自己看着办吧。

楼上的表出货前是不是被人校准过了?

网友:
A 和 C 不同哇?

我便宜入手的 3478A 似乎就是有修过然后校准的,有效数字内都没有偏差;3457A 就有 +14ppm 误差。

楼主:
A采用LTZ1000ACH,不用加400K补偿电阻的,C采用LTZ1000CH,数据手册上电路图有一个400K左右的补偿电阻,这个电阻加和不加我发现没有区别,也就没加了,C套件我附了个500K电阻,有兴趣的可以加一下看看。

为了实验这个400K补偿电阻的作用,我特地做了两个LTZ1000CH套件,一个加了,另一个没加,正在对比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的表是金陵科技学院淘汰的,应该是没有校准的。

网友:
基准030
标示数据7.11924
HP3456预热30min
读数 7.11934
误差 1.40464432 × 10-5 即14PPM
FLUEK189
读数 7.117
误差 0.000280928863

网友:
基准源No.024 (原文件名:DSCN0319.JPG)

正着测 (原文件名:DSCN0320.JPG)

反着测 (原文件名:DSCN0318.JPG)

网友:
楼上的 3478A 也挺准的,难道这些成色巨差的 3478A 都是经过拆修校准过再出售的?

网友:
我也收了两台成色巨差的3478.过两天送到了,来看看准不准.

网友:
发现35楼图和文字配套错了.呵呵

网友:
两台,太多了吧,还是太便宜了?

网友:
确实是太便宜了,哪找的,我都找不到,我的表全部贵得要死,就是成色很差的 3478A 都贵得上了天...

网友:
我的3478A花了500大洋,看来是赔了。不过有收获,证明了我的fluke15b是垃圾中的战斗鸡(但说精度,其他方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
等过两天表到手了再说吧...估计成色一塌糊涂.
3478A 500块差不多了.不算赔.35楼的表还是很漂亮的
41楼的3457很漂亮啊

网友:
3478A是年初买的。里面有块3V电池被更换了,是新的,其他元件看不出任何维修痕迹。校准数据是不是电池保存的?

网友:
应该是的,校准数据是存在RAM里的.
表重新校过也好嘛~~或者是带电换的?

网友:
在安捷伦的网站上下载到了3478A的电路图。
两块8048单片机,一块用来测试的是内置程序的。另一块显示部分是外置程序存储器和RAM,那块3V电池是RAM(5101L)的备份电源。
所以推断我的3478A来源——进口的电子垃圾——废仪器,维修者发现电池没电,换电池,重新校准,卖出。

网友:
的确蛮可能的.
发现HP的表都喜欢用两个单片机.中间电磁隔离.
我的3456也是

网友:
我的 3457A 是很新很漂亮,还带 44491A 选件,但价格也很漂亮了,相当于 4 台 3478A --- 我也是 500 入的,拆开检查发现有焊迹,电池肯定换过,焊点明显,电压也挺高,看样子是新电池了。3457A 里面看样子似乎是没动过,但电池电压很低了,担心不知道能撑多久呢,要是电池挂了换电池容易,重新校准,我看 3457A 和 3478A 的手册,那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我不知道3478可不可以把数据备份出来...你看呢?
朋友的单位里有HP3245和HP3458.不知道能不能全档位校一校3478

网友:
从 RAM 里面好像就很难了,RAM 不是 ROM...我想得到的办法就是在电池挂掉之前在线换一个,有点小难度和不确定性,但似乎想来想去这个方法略稳妥了。

3245A 好像是函数发生器吧?能产生短时间稳定的电压吗,20V 以下是不是 6632A 更靠谱?我没函数发生器就不知道了。

校 3478A、3457A 好像要一个电压源,依次输出 30mV,0.3V,3V,30V,300V,然后要一套标准电阻,分别是 30 欧,300 欧,3K OHM,30 KOHM,300 KOHM,3M OHM...(3457A 的 300M、3G 我不知道怎么校,手册都没写)...这就困难了。

网友:
看看HPIB指令集有没有读出校准数据这一项

网友:
2000块收3457A贵了点,还不如3000块的34401A

网友:
是太贵了,看在成色够新还带 44491A 的份上只好忍了,广坛上曾经有便宜的,但都没这个选件,成色也差得离谱 :D

34401A 要多路就麻烦了,虽然切换器自己用 AVR 做不难,但继电器对测量的影响自己无法保证 :( 我看 lymex 老大为了在多个基准中来回切换花了不少心思做切换器。

网友:
3245算是一个通用源。。有直流交流电压电流输出,手册上看精度还可以。我想再挂着3458校。。。能读出来最好了,这几天研究研究

网友:
刚收到的外观有轻微缺陷的 hp 34401A

基准电压:
7.07423V

HP 34401A(外包装膜未拆)        5分钟             40分钟
                              7.07426V          7.07428V

原自用的的JTW DT9205 三位半表
                    校准前    7.10V
                    校准后    7.07V

楼主:
楼上的34401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就在网站买的,就是那个2700的,我下手比较快,嘿嘿.

基准电压:
7.07423V

HP 34401A(外包装膜未拆)        5分钟             40分钟                4小时左右
                              7.07426V          7.07428V               7.07434V

楼主:
看了很多34401的测试结果,感觉34401电压档的稳定性还不如3456,3456一般半小时后就趋于稳定了。不知道是个例还是通性?

【57楼】 moul
你是什么地方的?北方还是南方?测试时候气温变化大吗?

还有,请问外包装膜未拆是否会导致34401机内温度太高?

网友(2009-10-27):
【58楼】 jj3055

    我是在乐清的.

    外包装膜未拆,肯定会导致机内温度偏高,但会不会是太高就不知道了,不过除显示器部份感觉温度高点外,外壳略有一点温(隔着保护膜).

网友:
34401A 号称 5 位半价格的 6 位半,看手册很多指标也就是略比 5 位半强一点,比如只有 3478A 两倍的直流精度,电阻精度则差不多,所以一些其它地方也在所难免和当年 HP 最强的 6 位半有所差别吧,3456 就算性能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也是最贵的 :)  到了后期的 3457A 稳定性反而就不如 3456 了。

不过 57 楼和 jj 可以把表的开机曲线贴出来对比下嘛 :D

网友:
今天收到54号基准,标定7.15380,用E3640A为基准提供12V电源,34401A测量(Nokia下线设备,阿莫处购得),设备均预热半小时,在室温29度进行测试。

用34401A的原装表笔(硅橡胶电缆)测量,测量结果7.1536x,位数跳动较大,用手触摸表笔电缆,会影响读数后两位
用基准本身的镀银线直接捅到仪器里测,用小鳄鱼夹固定,持续测量10分钟,测得数据如图。图形很奇怪,是向下的。手头有其他事情忙,而且感觉基准受环境影响较大,所以今天就测到这,找天给基准搞个金属壳和用电池做电源再测。

网友:
另外怎么减少接触电位差对结果的影响,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
检查一下是否有其他原因,LTZ1000基准在室温下测量短期漂移不会超过1PPM的,楼上的漂移了40PPM左右,这个数据绝对有问题

楼主:
接触电位差也没这么强烈,就算室温变化10度,基准输出也不会在6位半表上有什么可测量的变化。你用手碰一下会有两位的跳动,说明测量过程有问题,正常情况下手碰表笔,电压是不会跳动的。

网友:
34401预热半小时还不够,我的预热一小时可达到与基准标值差一个字左右,两小时与基准标称值完全吻合。再继续测量中途还会有变化。
另我的34401开机后值是偏小的,再慢慢上升。
如我的基准标称值为7.18592v,现在比较冷了,室温22度,开机为7.18578v,一小时后可到7.18590或7.18591v,两小时后才到7.18592v。

网友:
我的手碰表笔或身体贴近也会变化1-2个字

楼主:
谁能够测34401的开机特性,我打算测一下3456的开机特性,到时来个3456和34401的大比拼

网友:
我早就想测试记录几天的情况,但连电脑后电压就变化10PPM多,有说是220v电源地线没搞好,我接了根线到阳台的铝合金窗户,但没效果,还得再找原因,弄好了再测试。
现在基本的经验就是开机2小时能和7.18592的基准吻合,这个重复性还是蛮好的,时间过长就会飘走

楼主:
你也有这情况?我的3456用GPIB卡联电脑后有时也会出现变化,但只是有时出现,大多数情况下不会,一直纳闷!

网友:
似乎和环境干扰有关,jj 似乎喜欢用特氟隆屏蔽线,估计能较好革除干扰吧,我也反映过一些山寨开关电源会让 LTZ 产生 -10ppm 以上的漂移。如果环境干扰很大,用手触摸测试端子/表笔可能数字跳得也就厉害。jj 用 GPIB 卡联电脑也出现问题?那你手头上有没有 MAX63xx?我的试验是 LTZ 会被质量不好的电脑电源、开关电源、充电器什么的干扰,但似乎 MAX63xx 则不会,我这里最大的干扰源似乎就是我 DIY 的 30 寸显示器那个巨大的山寨开关电源,LTZ 会被它从 7.07838 一开就跌到 7.07822,但 MAX6325 的 2.500289 是一个字都不动的。

我的 3457A 算是比较跳的表,测 LTZ 在环境干扰也不小的情况(开了空调和电脑,这几天都三十几度)下,NPLC=100 NDIGS=6 用手触摸测试端子确实一个字都不跳,但 NPLC=1 的话可以看到手移动过去、触摸到测试端子这个过程会有往正方向的几个数字的增加,然后恢复;手离开测试端子、远离基准,则产生几个往负的数字变动,然后又立即恢复。jj 是否使用了较大的 NPLC?

至于 61 楼的图可能是有问题的,看了大多数 34401A 和其它 HP 的表,开机曲线都是往上走,jj 你也抽空来个你的 3456A 开机曲线吧。

网友:
68 楼可能也是电脑的电源质量不好了,不过我试过,接阳台的铝合金窗户似乎没用,我手头上的 HP 的两台表电阻档如果机器未妥善接地,就会出现开路有 20 多兆欧读数的问题,简直就像一个接地测试仪去了 :D 我试过一条接地有问题,大约有 100 多欧电阻的电源线,也是等于没接地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些表对接地的要求还挺高。

网友:
原因基本找到了,我这里干扰源有两个,一个是我的T400笔记本电脑的山寨变压器(原装的在去深圳的火车上被偷了),另外是距离1米多的无线路由器(可能还包括路由器的变压器)

把几个测试仪器挪到另外一个房间初步试了一下,相对比较稳定,至少触摸表笔测试结果没有明显的变化,准备再做一次测试

网友:
29-30度室温,换了个电器比较少的房间来做测试,54号基准标定7.15380,无屏蔽,E3640A,34401A均开机两个小时后用T400(内部电池供电)采样半小时左右,数值曲线如图

我的34401上读数基本上是7.15409,不知道JJ做标定时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
跑了一晚上,显示数字没变化,温度降低1度,看来我的表误差还瞒大的

网友:
不是同城还有块999新表看吗?带去对比下

网友:
正有此意,有基准,选表有谱了,测试下来觉得基准还是应该搞个铝壳,外加屏蔽测试线就更好。

楼主:
是的,基准加上铝壳会稳定很多,最好铝壳内再加磁珠滤波,二极7812稳压和电源反接保护。测试线也要选好点的,我一直用特氟龙屏蔽线,这东西性能好,价格也不贵,采取以上措施后基本上就不会跳了。测高阻值电阻也不太会跳了

楼主:
我的34401上读数基本上是7.15409,不知道JJ做标定时的温度是多少?
***********************

我标定时温度大约在22度左右,这东西对温度不敏感的,变化10几度也不会有跳变,所以我就不加温度条件了!

你的读数有较大误差,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再寄一个LYMEX老大的基准让你对比一下!

网友:
谢谢JJ,目前还不需要其他基准,相信您的基准和标定,这种偏差要不是环境造成的就是本身设备问题. 我会给基准做个壳和屏蔽线再测.不过前提是有空,因为第四季度会比较忙

网友:
jj 虽然 LTZ 基本不受温度影响,但表似乎受温度影响很大的,所以 gzhunter 的表也可能是因为不在某个温度下才表现出这个巨大的偏差,比如 25 度 --- 我的 3457A 是在 25 度时和 jj 标定的一致,31 度时读数就有 +14ppm 偏差,所以这个因素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
两台放在一起测,室内温度23度,开机2小时,无屏蔽。旧表的测试结果比30度的时候跌了点。再次测试证明山寨笔记本充电器对测试的干扰是非常明显的,隔两间房插上充电器,两台表的末尾2位立刻变化。

网友:
这哥俩放一起真叫漂亮啊。
相对来说,基准可能比34401更容易受干扰。
另两个34401表串起来测量是什么效果啊,机会难得,期待图片。

楼主:
右边那个是你同城的新表吗?跟我的基准末尾差了5。

楼主:
关于电源的干扰,我是吃尽了苦头,以前标定这些套件的时候跟打游击样的,每天的干扰不定时的到来,有时表刚刚预热好,干扰就来了,等几个小时也未必消失,等一个晚上也未必能标定好一套。

网友:
右边那个是你同城的新表吗?跟我的基准末尾差了5。

***********************************

就是同城的那台新表,我买下了,在安捷伦网上查还有3年保修,出场校验是4月底,交付是5月份。在没严格屏蔽和可能有引起误差的外界电源干扰下测试,差这么点已经很精确了。

网友(2010-07-22):
xy-mcu 竹竿  的044号
2009-09-27,14:08:17

测试结果:
基准      34401A       误差 %
7.16194 7.16202 -0.001117016   1分钟
7.16194 7.16205 -0.001535897   大约40多分钟

网友:
10个月后:
基准      34401A       误差 %
7.16194  7.16211  -0.002373659
和去年9月对比:
09年9月   10年7月   误差  %   室温约28度。
7.16205        7.16211        -0.000837749

估计还是和万用表本身有关。

楼主:
34401的基准LM399典型老花是20PPM/千小时。LTZ1000的典型老化是1PPM/年。用34401去对比LTZ1000的老化是不可以的,而且34401的温度系数非常高(可能高于1PPM/度),还要在相同室温下。连HP3458,8位半万用表都无法测试基准的长期稳定性。就如LYMEX以前说的一句话,拿铁钻去钻金刚石,钻下来的是铁钻本身。

最好的办法是用两个基准,用万用表同时测量两个基准,再处理数据;或者用其中一个作为标准的基准校准万用表,然后马上用万用表去测量另外一个基准。我就是用后一种方法的。如果有自动开关切换,那可以用前一种办法,我把基准送LYMEX老大处标定,他就用第一种方法。看数据: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70039.rar(文件大小:2.13M) (原文件名:LTZ性能.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