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DSP栏虽然不热闹,不过这里高手多,求问一个C54x的直接寻址的偏移地址问题

楼主(2009-09-27):
C54直接寻址里有两种方式:DP指针和SP指针,他们都是再和指令操作码里面低7位,即的7位偏移地址组成16的数据存储器实际地址,比如采用DP指针,9位DP指针和操作数低7位组成地址。问题是16位指令操作码里面的低七位偏移地址从哪里来,难道这条指令就能生出这个7位偏移地址, 还是要预先设置?

网友:
难道用汇编?

楼主:
to 2楼:
是的,是指的是汇编语句,其实我也是对书本的概念有点疑问,难道指令就能带出部分地址(7位偏移地址),是否要先写入这个指令寄存器,然后在直接寻址时使用这7位 ??

网友:
对,指令给出7位偏移地址
bit15~9  操作码
bit8~7   0  直接寻址
bit 6~0   7位偏移地址

楼主:
to 3楼:
不需要额外指令特别给出这7位偏移地址,只要写这样的直接寻址指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