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jlink调试另一个jlink,无法识别CPU

楼主(2009-09-27):
被调试板子的JTAGSEL已置高,CPU中的固件还是jlink的固件。出现如下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错误提示如下所示:
SEGGER J-Link Commander V4.04 ('?' for help)
Compiled Apr  9 2009 15:15:07
DLL version V4.04, compiled Apr  9 2009 15:14:52
Firmware: J-Link compiled Jul 30 2008 11:24:37 ARM Rev.5
Hardware: V5.40
S/N : 65400040
OEM : J-Link-CE
VTarget = 3.339V
Info: TotalIRLen = 3, IRPrint = 0x01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Selecting default core (ARM7).

****** Error: Too few devices on the JTAG bus. IRPos: 0, TotalIRLen: 3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Found 1 JTAG device, Total IRLen = 3:
Id of device #0: 0x00000000
JTAG speed: 5 kHz

网友:
原版的jlink固件只要一运行,就加密flash。
想调试jlink固件要做些手脚的。 。 。 呵呵。 。 。

网友:
taoist大侠, JLink-OB研究过没啊?

网友:
lz好搞笑,用jlink调试jlink

网友:
to 【2楼】 minux 呵呵

没研究过,对Cortex-M3么啥兴趣,现在只对A8/A9感兴趣

网友:
【4楼】 taoist
我最近在研究它,这个稍微成本低些,但是固件比V8的小很多5c00字节,所以我现在比较怀疑他的能力…… 还得等弄好了再说,STM32的固件和7S64的升级机理相差很远啊…… 虽然和V7的升级协议相同……

可惜啊,jlink啥时候能支持A8/A9/R4呢?哦,还有XScale…… 支持了这些就太完美了。

网友:
to 【5楼】 minux 呵呵

V8里面一大堆都是支持ARM11的代码,如果jlink-ob不支持ARM11肯定会小很多

目前看起来,jlink支持a8/a9可能性不太大,除非segger改硬件

网友:
再to 【5楼】 minux 呵呵

其实没必要搞那些OEM版,功能肯定不如V8和PRO

这点可以用EMU_CMD_GET_CAPS和EMU_CMD_GET_CAPS_EX命令试一下这知道了。

网友:
想问taoist大侠你的A8用什么调试呢,还有你的用哪里的开发板,自己做的吗?

网友:
omap3530是瑞泰创新的
S5PC100直接用iphone

没用调试器

网友:
这样可以考虑买个iphone了,呵呵

网友(2014-04-03):
俺是来看评论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