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电路中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9-27):
看看电路中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嵌位二极管,防止IO口过压和电压过低。

网友:
同意1楼的,
当input太低的时候,下面那个二极管就导通,input电压就乾位在接近gnd;
当input太高时,上面的二极管导通,input乾位在接近Va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谢谢三位的回答,还想补充一个问题,这类电路一般是用在什么场合啊?

网友:
数字信号输入端口

网友:
【5楼】 zhangms 顽皮老虎

积分:380
派别:
来自:上海
数字信号输入端口

----------------------
不见得。。。。。一定是数字信号。。。

作用是箝位。。。。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随机应变。。。。

总之是用在两级之间前输入信号的处理,起保护作用。。。。

安全第一

网友:
我顶2楼的解释!

网友:
钳位用的

网友:
钳位作用,AVR单片机的IO内部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不太懂啊,二楼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啊。
为什么输入低电压的时候,就能反向导通呢?

网友:
【12楼】 sunleaf2010
那当然是低到负值的时候。

网友:
设想一下,如果是感性负载,比如直接驱动继电器。在继电器断电瞬间时,这个二极管会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