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被TC35I 搞死--

楼主(2009-09-27):
在弄住一个短信报警器, M16接TC35I ,接收短信都没问题, 发送不太稳定,发10条总有1,2条发不出, 听说TC35I对电源要求比较高,我直接用了块锂电供电也没解决问题, IGT是要连续不断的激活吗? 我只激活一次的话,等会就掉线了,还有SIM的GND要不要接到电源GND? 弄过的大大给个提示哦!!

网友:
试一下这个,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trade_detail.htm?tradeID=2439271468&itemID=67b903dd4fc6ff39257aaa51ed65816d&xID=0db2
苹果猫说这个提供电子开关端子,支持TTL、CMOS电平控制,低电平工作(小于1.5V),高电平休眠(大于2V),方便用户自己控制此电源开闭,关闭状态下模块耗电仅为50uA。或是偶没找到是哪个端子

网友:
电源一定要稳,可以在电源处,加个2200Uf + 0.01 的电容,

网友:
【1楼】 jerryzheng :感谢给我做广告。那个电子开关就是板子上的零电阻,默认不用就用零电阻短接起来了,如果要使用,拿掉零电阻,用TTL电平控制就行,低电平电源开始工作,高电平电源进入休眠。

楼主的问题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边回复过了,未必是电源的问题,未必不是电源的问题,到底啥问题,不要猜,采取手段去判断,否则拉着大家一起猜,浪费时间。

网友:
换Q24PL更好了~
我公开了设计图和版图,固件可以下载评估版,呵呵

网友:
我看nokia手机电源上都并联了2200uF的电容,据说发短信瞬间很耗电的,电流超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