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快被TC35I 搞死---

楼主(2009-09-27):
在弄住一个短信报警器, M16接TC35I ,接收短信都没问题, 发送不太稳定,发10条总有1,2条发不出, 听说TC35I对电源要求比较高,我直接用了块锂电供电也没解决问题, IGT是要连续不断的激活吗? 我只激活一次的话,等会就掉线了,还有SIM的GND要不要接到电源GND? 弄过的大大给个提示哦!!

网友:
锂电池供电还掉电,仔细看看模块电源和地线的布线,是否太窄了,而且要尽量缩短电源线。在紧贴TC35i的接插件电源与地之间并联一个470uF的钽电容,有助于改善这个情况。IGT不断激活这种做法,我很早就看到了,其实就是高300ms低300ms的电平,个人认为这个是典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不负责任做法,反而掩盖了电源电路设计的缺陷。
SIM卡的GND好像直接接SIMGND就可以,不必接GND。
我猜测你使用M16发送短信,实际发送情况如何,你根本看不到,所以十之一二发不出,你也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电源问题只是你的猜测。正确的思路,自己做个串口探针,一头接自己的电脑,一头TTL电平的RXD接你电路板上的M16和TC35i之间的两根线,在自己PC上就能看到他们之间的通信,发生了什么问题自然就一目了然。

网友:
大部分如楼上所说的。
SIM的GND和VCC连接到SIM的那个GND就行,不用和别的GND连接。
IGT不用连续不断激活,给一次,模块起来之后除非关闭模块,就不用了。连续激活只是隐藏意外掉线等问题而已,并不解决问题。

西门子的系列模块对电源都有不低的要求,请仔细阅读硬件手册,印象中是两个:
1,模块背面有一个VCC的测试点,那个点的电压只要低于3.3V,模块自动掉电关闭。
2,模块启动过程中,那个测试点的瞬时压降不能超过400mV,否则模块自动关闭。

因此特别注意:
- 电压测量点不是DC/DC的输出端,而是模块上的测试点。扁平线,PCB走线等等的电阻/压降都会有作用。模块突发电流是2Amax,在两个时隙的GPRS低信号联网的时候能够达到功耗峰值。
- 注意3.3V这个硬规定,要给4V左右的电进去才好一些,电源的话。锂电池恐怕直接连就好。

一般来说,PCB走粗线,加电容会有明显的效果。
临时测试时候,用粗线直接从PCB往模块电源点上飞电线,然后在那个点上弄至少470uF的电容,上KuF更好。
一次IGT,看Sync信号的反应,确认大约什么时候掉线。可以用AT命令拨号,类似发短信。
信号不好的地方,经常模块关闭的话,电源的问题占多数。

楼主:
谢谢了,刚开始测试时,发现只是给一个触发的话,经常触发不起来, 先是用LM2596 将12V降到4V, 问题也没解决,后来直接用4A的直流电源供应器给4V电压, 也没什么改善,用LM2596 输出电容>1000UF的话,问题更严重,估计调节不过来,后来换了470UF,有所好转,但是发短信还是不够稳定, M16的与TC35I通讯的波特率是2400, 用不断的IGT触发,TC35I是不掉线了,接收都没问题,就是发送不稳定,有时候可以10几条没问题,有时候发2,3条就发不出一条,头大, 有空再改粗电源线试试,谢谢了楼上帮忙了,也希望搞过的提点建议哦

楼主:
测试了,直接飞电源线到模块上, 把IGT改为单次触发, 用线性稳压, 2200UF滤波, 情况有很大改善, 再次感谢楼上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