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通道60M的示波器原理图和代码,我是学生很想自己做一个示波器自己用,谢谢大家了。

楼主(2009-09-27):
求2通道60M的示波器原理图和代码,我是学生很想自己做一个示波器自己用,谢谢大家了。

网友:
估计lz是一个新手,假如想DIY,要求不能太高,眼高手低结果就是失败!
lz可以参考本论坛魏坤的开源示波器资料

2通道就暂时别考虑了!先搞好1通道的再说吧!

还有,diy的肯定有很多自己难以容忍的缺点,而且diy过程往往会遇到难以预计的问题,
本论坛也有出套件的,不过采样率很低,只能测到音频范围,不过买套件成功率比较高。

自己看着办吧!

自己可以在论坛搜索一下

网友:
一个带宽60M的示波器采样频率至少也得达到300~500M以上。自己做一个的话,成本怎么地也得达到1~2K银子以上。如果是自己用的话,有如此之多的money还不如直接购买成品。花费差不多,性能却好得多,至少出厂之前都进行过校准。如果是打算开发产品,或者在制作中练练手,并获得乐趣,那就另当别论了。那就算是发一回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