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汽车的安全问题

楼主(2009-09-27):
现在汽车常被盗,而车门窗又好好的,因为有遥控干扰器的存在,不知所谓的“滚动码”安全不?RF有产品吗?

楼主:
为何没人跟帖啊?!

网友:
想安全,自己做个遥控器,密钥和通讯协议就自己知道,估计市场上的解码器对你的车就没有效果了啊

网友:
据说滚动码是比较安全的,不过也比较贵

看新闻说遥控被干扰后车也会响应(比如双闪,或响一声),但是就是不锁门,看来干扰的技术也挺高的。

网友(2009-11-13):
PKE就安全了

网友:
低频高频双向,老的遥控器只要你锁门的时候注意要观察门锁上就没有问题

网友:
灯亮锁不动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灯亮表示已经收到了你的锁车信号,并做出了响应,此时锁车和亮灯是接收机部分的单片机控制的,干扰信号不可能连你的接收机内部的单片机一起干扰并做出亮灯但不锁车的动作的。
除非干扰机先干扰你的锁车信号,让接收机收不到,再发送寻车信号,就是让灯亮几下帮助你在一大堆汽车里面寻车,让你误以为此时已经锁车了。
滚动码也不安全,很多滚动码钥匙的工厂码已经泄露了,我知道的就有本田系的车,可以随意配无线钥匙

网友:
好车的话最好别用遥控锁

当然有闲心的话可以自己定制一个,那就安全了

网友:
自己定制较好
频率别用315和433,调制方式别用OOK,最好做成跳频,换高频部分就成
编解码程序自己写,用滚动码没问题,但是得自己写一个
建议去市场上买一个最便宜的,利用外壳和线束,其他自己DIY

网友(2011-09-16):
要想安全,可使用手机防盗报警器。PS202传感器信号检测及数字处理接口,即在普通手机里增加一个辅助工能,休息前通过手机的菜单
开启防盗系统后,将手机对准车门,一旦有非法侵入,手机就会自动发出警铃且报警。如手机有自拍功能,还可以将现场录制下来。或想查看汽车情况时,只需拨一个电话,就可将车子情况监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