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 ICCAVR PROTEUS每天一练】之总线专辑--I2C总线(时钟芯片pcf8563),2009-09-27

楼主(2009-09-27):
【M16 ICCAVR PROTEUS每天一练】之总线专辑--I2C总线(时钟芯片pcf8563),2009-09-27
    今天发的还是最基础的程序——硬件TWI总线读写PCF8563的程序,谨供初学者参考和本人备份之用,大侠请绕行。其中文件夹中的《ICC_PRJ》是ICCAVR的工程文件和源文件,《PS_PRJ》是PROTEUS的工程文件,《SI_PRJ》是Source Insight的工程文件。
   (我的程序大部分都是参考了网友的资料的,由于人数太多,又记不得是那里下载的,所以不能一一道谢。所有程序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我只是做了整理和修改,当然我是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哈哈。发到这里的目的主要是备份资料,到时候我要用的时候可以来这里下载,当然如果有初学者觉得有用,那我也是很乐于与您分享。计划是9月份每天练习一个程序,并同步发布在这里,同时每周都向大侠讨教1到2个我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下只是一个小虾,不足之处请多多指教)

M16单片机的PCF8563程序(ICCAVR|PROTEUS)ourdev_486161.rar(文件大小:3.05M) (原文件名:I2C_PCF8563.rar)

网友:
楼主,为什么进行第二次传的时候就不好用了?

楼主:
【1楼】 yichengchen
我没有试过第二次传,请详细说明你的操作方法,我来修改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热心,希望能接到指点。就是希望串口不断读出更新的内容

楼主:
哈哈,发了一个月,终于有个帖子被阿莫置库了

【3楼】 yichengchen,晚上我再测试一下给你回复

楼主:
【3楼】 yichengchen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希望每秒钟都能向串口发送时间是不?这个我没有做,你可以自己添加一下。

网友:
楼主的每日一练练完了?

楼主:
【9楼】 bird07
练完了,是9月份的每日一练,你可以看看,一天不差啊

10月份暂时不练了,11月份可能连STM32

网友:
感谢楼主,作了这么多.

网友(2009-11-08):
正需要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
请教楼主,老的Proteus(V7.1)好象没有PCF8563这芯片的呀.您用什么版本?

网友:
【16楼】 gdrc 古道热肠
        请教楼主,老的Proteus(V7.1)好象没有PCF8563这芯片的呀.您用什么版本?

???你从哪儿看到楼主的proteus 是7.1版的?
我记得本站有个帖子,把8563从7.5提取出来了,可以在老版本里面用.
或者直接下本站介绍的那个便携版7.6的好了,我就在用,没啥问题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上网友答疑,我是用的V7.1版,

楼主:
【16楼】 gdrc 古道热肠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我用的正是7.5版本

网友(2010-03-21):
uint8 Pcf8563_Read_One(uint8 RomAddress)
{
        uint8 temp;

        Start();//I2C启动
        Wait();
        if (TestAck()!=START) return 0;//ACK
        Write8Bit(wr_device_add);//写I2C从器件地址和写方式
        Wait();
       if(TestAck()!=MT_SLA_ACK) return 0;//ACK
       Write8Bit(RomAddress);//写pcf8563的ROM地址
       Wait();
       if(TestAck()!=MT_DATA_ACK) return 0;//ACK
        Start();//I2C重新启动
        Wait();
        if (TestAck()!=RE_START)  return 0;
        Write8Bit(rd_device_add);//写I2C从器件地址和读方式
        Wait();
        if(TestAck()!=MR_SLA_ACK)  return 0;//ACK
        Twi();//启动主I2C读方式
        Wait();
        if(TestAck()!=MR_DATA_NOACK) return 0;//ACK
        temp=TWDR;//读取I2C接收数据
        Stop();//I2C停止

        return temp;
}

这个函数好像要        if(TestAck()!=MR_DATA_NOACK) return 0;//ACK
        temp=TWDR;//读取I2C接收数据
        Stop();//I2C停止
改成
        if(TestAck()!=MR_DATA_ACK) return 0;//ACK
        temp=TWDR;//读取I2C接收数据
        Stop();//I2C停止
才能用...

网友:
TO 搂主:多谢

你的程序我试验了一下,功能挺好的,但是有个问题,为啥在主程序里添了 Pcf8563_Set_Time(void),设定完时间后,再读8563后就不准了,且死机了

网友(2010-05-29):
xie xie luo 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