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号基准套件安家了

楼主(2009-09-28):
这个就是家了 (原文件名:SANY1333.JPG)

7.18592v (原文件名:SANY1334.JPG)

为防短路,顶底两面包裹一层泡沫 (原文件名:SANY1335.JPG)

没找到中意的端子,插头是输入,绕的圈是输出,红正黑负 (原文件名:SANY1338.JPG)

绕的圈插万用表笔蛮好 (原文件名:SANY1344.JPG)

三个锂电串为12V供电,可怜的表误差竟然这么大 (原文件名:SANY1345.JPG)

低档表更需要标准来参照 (原文件名:SANY1341.JPG)

12V供电,标称电压7.18592v,万用表测得为7.32v,没想到竟会差这么多,看来低档表更需要标准来参照啊。
12V供电,套件刚上电工作电流15mA多一点,3分钟后慢慢降为14mA多,还在更缓慢的下降。
测完输入电流想再测输出电压,万用表忘记换挡,从而得出输出端短路电流32mA,赶快断开,再测输出电压7.32v,看来这个电路还是能经受恶劣考验的。

楼主:
这种表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可调校的

网友:
应该是你的表有问题了,我上个世纪买的 UT30F,现在测 AD500BQ 是 9.96V,在厂家给出的 ±(0.5%+2) 范围内,你的明显超出一般三位半表的 ±(0.5%+2) 指标的。

网友:
请你把低部的泡沫拿掉,可能会因为泡沫绝缘电阻不佳导致输出漂移.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是由运放提供的,运放内部有过流保护,所以输出短路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没搞错的化,里面有地方可以调校的。
我有块表和这个差不多,是goldstar的。
发现线性不是太好

网友:
基准套件怎么购买啊 ?

楼主:
【3楼】 jj3055

积分:1962
派别:
来自:浙江宁波
请你把低部的泡沫拿掉,可能会因为泡沫绝缘电阻不佳导致输出漂移.

好的。

【4楼】 yan_jian
积分:19
派别:
来自:
如果没搞错的化,里面有地方可以调校的。
我有块表和这个差不多,是goldstar的。
发现线性不是太好

当时选他主要是可用5号电池,找到个说明书,里面有校准方法,就是三个可调,VR1,VR2,VR3,
另手动400V档为7.1v,手动40V档为7.32V,看来还不是调校可以解决问题的了,还得动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