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款PIC单片机集成USB接口的?

楼主(2009-09-28):
最近想做一款低功率的数码相框,需要用到集成USB接口的PIC单片机,因为对PIC不很了解,不知道哪款性价比好的PIC单片机是集成USB接口的。希望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
常用型号是4550, 到microchip网站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有个软件可以查的。

网友:
STM32 105/107系列

网友:
pic24fgb104/gb106/gb108

网友:
18F87j50或者18F67j50低功耗,带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