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阿莫能把磁悬浮里面用的磁铁尺寸公布一下

楼主(2009-09-28):
阿莫,能把那个地球磁悬浮里面上下2块永磁铁的尺寸量一下吗?
   我们这些得不到赠送的人不能干等呀,自己也可以想办法去采购一下
   上面的磁铁倒是好想办法,几块大小的磁铁组合成那个形状
   但是下面的磁环就不好找了,我找到最大的尺寸是102×65×20,150×60×20,中间都只有60-65mm大小,不知道能不能放下线圈

楼主:
不好估计呀,比如说从外形颜色来看应该是铁氧体的磁铁,有多少高斯不清楚,我在淘宝上面问了一下磁铁厂的人,像比较大的磁环一般只能用铁氧体来做,强刚磁做不了大尺寸,但是现在就悬浮体磁铁我们一般是用强刚磁几个拼成那样的锥形,下面的只能用像喇叭里面的铁氧体磁环来做,尺寸大的有150×60×20。如果原理上我估计的没错的话,悬浮体的磁力线与磁环是相吸的,线圈的磁力线与悬浮体是相斥的,当线圈磁力作用大于两个永磁吸力的时候,那么上面的磁铁就悬浮了,控制线圈磁力大小就可以控制悬浮高度,控制4个线圈不同的磁力大小,就可以改变悬浮体的位置,而且磁力是中间斥,边缘吸,使其能达到一个动态情况下的平衡。
    如果要自己估计磁铁的大小那么就150×60×20来说,首先要考虑直接60mm的内径磁铁能不能装下4个可以产生足够排斥力的线圈,而上面用强刚磁下面用铁氧体那么在磁力大小上就和样品不同了,所以我考虑下面的磁环的内径要比样品的内径要大点,这样留有一定的余地。
    如果老头方便的话,也请麻烦量一下尺寸,给大家公布一下

网友:
记得环形磁铁的尺寸为:100X60X10
                球内:16X6  /30X3   /40X3   /非磁性:50X3   /60X2.5
              球直径:85   重量:175g

网友:
徐州环形磁铁价格参考:(按照实际尺寸测量)
1. 32X18X6     0.3元
2. 39X22X8     0.5
3. 45X22X8     1
4. 51X21X8     1.5
5. 54X25X8     1.8
6. 60X31X8     2
7. 70X32X15    2.5
8. 80X32X12    3
9. 90X50X12    5
10.100X45X18   6.5
11.110X60X20   7
12.119X59X20   10
13.135X70X20   12
14.179X94X20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