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用CPLD来做三相全控整流的吗?

楼主(2009-09-28):
见过几个可控硅三相全控整流触发板,不咋好。听说有用CPLD来做触发的,这里有人做这个的吗?对这个没一点基础,请教这的牛X高手学习了。

楼主:
楼上做过吗?能介绍介绍否?

网友:
我也在弄,8位并行接口 EPM570应该可以了

楼主:
3楼,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系统中FPGA的主要功能有两个:首先是用来产生六路触发脉冲信号,可以提高触发电路的可靠性、通用性和准确性。FPGA根据DSP送来的延时值,并根据同步脉冲信号,在确定的时间送出正确的触发控制字。另外,FPGA起扩展I/O口的作用,用FPGA连接液晶和键盘,解决了DSP引脚资源占用过多的问题。
        触发脉冲有两种设计方法:宽脉冲和窄脉冲调制[12],前者电路简单,但是发热量较大、效率低下;后者虽然电路复杂,但是效率非常高,而且由于发热量小,也延长了晶闸管寿命。本设计采用的窄脉冲调制方式。触发脉冲以三相交流电的自然换相点作为基准,U、V、W三相电源输入两两做差并通过整流电路后得到三路方波信号a、b、c。三者周期都是20ms,相位相差1200。用FPGA产生两路窄脉冲是靠补发脉冲的形式来产生间隔时间为600的双窄脉冲,补发顺序是VT1→VT6、VT2→VT1、VT3→VT1、VT4→VT3、VT5→VT4、VT6→VT5。
        触发脉冲的脉冲宽度设置为0.8ms,每一路脉冲信号又调制成含有10个窄脉冲,周期是0.1ms,这样就保证了晶闸管能稳定的触发。
        下图是Quartus下仿真六路触发脉冲的波形图:

图3-8 触发脉冲波形图

楼主:
光有理论不行的,有没有人做出来个实际可用的三相全控触发嘛,自己对这个不懂也看到很多文章介绍说做了但就是没见到过单独的成品,莫非都是做给别人的系统上去了?

网友:
兄弟,不能因为没给代码原理图就认为没做成品吧,理论的东西才能指导实践。已经出产品的东西是不可能公开出来的

论文截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该产品说明书截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2.jpg)

产品实物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3.jpg)

楼主:
楼上理解错了,我是讲很多书上介绍的是这个不是单独的而是和其它板在一起的。
我听一家公司说国内做得好的三相全控触发没几家,他们就是比较好的一家。也确实没见到很NB的单独全控触发板销售,可能我见得太少了吧。

楼主:
这个文档我也看到类似的,但是自己还没这个能力。
PDF转换的效果不佳凑和着看吧。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91686.jpg(文件大小:412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1.jpg)

网友(2016-04-08):
字数补丁

网友:
CPLD的价格不便宜吧,专用芯片应该有很多吧

网友(2016-07-18):
CPLD价格很便宜的,XC9572XL 10元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