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963驱动调试通过,个人感觉很好移植(M128)

楼主(2009-09-28):
最近一段时间,间断的搞了一下T6963 240*128的屏。 开始在坛子里面找了一个坛友JIMO转载的一个驱动。后来发现如果要移植的
话觉的很麻烦。我用的是ICC的编译环境,ICC不支持位域。
这个程序已经调试过了,大家放心的用,能像51那样定义引脚直接操作,移植的时候改引脚定义就行。很方便。
当时搞的时候出了点小问题。感谢老孟,UNIWERSAL指导。

下面把程序贴出来:

/***********************************************************
   内置T6963C液晶控制器驱动程序(间接方式)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typedef struct _bit_struct
{
    unsigned  bit0 : 1 ;
    unsigned  bit1 : 1 ;
    unsigned  bit2 : 1 ;
    unsigned  bit3 : 1 ;
    unsigned  bit4 : 1 ;
    unsigned  bit5 : 1 ;
    unsigned  bit6 : 1 ;
    unsigned  bit7 : 1 ;
}bit_field;
/************引脚定义(可根据自己的硬件修改)*********/
#define  PORT (*((volatile  bit_field *) (&PORTC)))
#define CD     PORT.bit4
#define RD     PORT.bit3
#define WR     PORT.bit2
#define Lcd_Date            PORTA
#define R_Lcd_Date          PINA
#define Lcd_In_Out          DDRA
/****************************************************/

//读取LCD状态字
uchar readstate(void)
{
  uchar lcd_state;
  Lcd_In_Out=0x00;
  CD=1;
  RD=0;
  lcd_state=R_Lcd_Date&0xff;   // 读取引脚A物理电平
  NOP();
  NOP();
  RD=1;
  return lcd_state;
}

//判断指令(数据)读写状态
void st01(void)
{
  while((readstate()&0x03)!=3)
    ;
}

//判断数据自动读状态
void st2(void)
{
  while((readstate()&0x04)!=4)
    ;
}

//判断数据自动写状态
void st3(void)
{
  while((readstate()&0x08)!=8)
    ;
}

//指令写入函数
void writecode(uchar comd0)
{
  st01();
  Lcd_In_Out=0xff;   //A口方向为输出
  Lcd_Date=comd0;   //送数据到A口寄存器
  WR=0;
  NOP();
  WR=1;
}

//数据写入函数
void writedata(uchar onedata)
{
  st01();

  CD=0;//,数据通道
  Lcd_In_Out=0xff;   //A口方向为输出
  Lcd_Date=onedata;  //送数据到A口寄存器
  WR=0;
  NOP();
  WR=1;
}

//数据自动写入函数
void writeauto(uchar onedata)
{
  st3();
  CD=0;//,数据通道
  Lcd_In_Out=0xff;   //A口方向为输出
  Lcd_Date=onedata;  //送数据到A口寄存器
  WR=0;
  NOP();
  WR=1;
}

//一字节参数指令写入函数
void oneparameter(uchar onep1,uchar comd1)
{
  writedata(onep1);
  writecode(comd1);
}

//两字节参数指令写入函数
void twoparameter(uchar twop1,uchar twop2,uchar comd2)
{
  writedata(twop1);
  writedata(twop2);
  writecode(comd2);
}

/***********************************************************
液晶初始化,清屏
***********************************************************/

//内置T6963C控制器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twoparameter(0x00,0x00,0x40);  //文本显示区域首地址0x0000
  twoparameter(0x20,0x00,0x41);  //文本显示区域宽度32字节
  twoparameter(0x00,0x08,0x42);  //图形显示区域首地址0x0800
  twoparameter(0x20,0x00,0x43);  //图形显示区域宽度32字节
  writecode(0xa7);  //光标形状
  writecode(0x80);  //显示方式设置(使用内部CGROM,逻辑或合成)
  writecode(0x9c);  //显示开关(开文本和图形显示方式,禁止光标显示和闪烁)
}

//清除屏幕(清所有8K存储空间)
void lcd_clear(void)
{
  uint cl_count;
  twoparameter(0x00,0x00,0x24);  //设置显示存储器首地址
  writecode(0xb0);  //设置自动写状态
  for(cl_count=8192;cl_count>0;cl_count--)
    writeauto(0x00);
  writecode(0xb2);  //关闭自动写状态
}

/********************************************************
    西文字符,汉字,点阵显示函数
********************************************************/
//西文字符写入函数
//x_asc:0~29;  y_asc:0~15
void writeasc(uchar x_asc,uchar y_asc,uchar code_asc)
{
  uint address;
  address=y_asc*32+x_asc;
  twoparameter((uchar)(address),(uchar)(address>>8),0x24);  //设置显示存储器地址
  oneparameter(code_asc,0xc4);  //装入字符代码,写入数据,地址不变
}

//显示一个点函数
//x:0~239;  y:0~127(消除点)128~255(显示点)
void writepoint(uchar x,uchar y)
{
  uchar x_pt,y_pt;
  uint address;
  x_pt=x;
  y_pt=y;
  address=(y_pt&0x7f)*32+x_pt/8+0x0800;  //计算显示存储器地址
  twoparameter((uchar)(address),(uchar)(address>>8),0x24);  //设置显示存储器地址
  x_pt=(~(x_pt%8))&0x07;
  y_pt=((y_pt&0x80)>>4)|0xf0;
  writecode(x_pt|y_pt);  //写入数据
}

//显示矩形框
//x:0~239;  y:0~127
void rectangle(uchar xstar,uchar xend,uchar ystar,uchar yend)
{
  uchar i;
  ystar+=128;  //显示点
  yend+=128;
  for(i=xstar;i<=xend;i++)  //两水平线
  {
    writepoint(i,ystar);
    writepoint(i,yend);
  }
  for(i=ystar;i<=yend;i++)  //两垂直线
  {
    writepoint(xstar,i);
writepoint(xend,i);
  }
}

//擦除矩形框
//x:0~239;  y:0~127
void clrrect(uchar xstar,uchar xend,uchar ystar,uchar yend)
{
  uchar i;
  for(i=xstar;i<=xend;i++)  //两水平线
  {
    writepoint(i,ystar);
    writepoint(i,yend);
  }
  for(i=ystar;i<=yend;i++)  //两垂直线
  {
    writepoint(xstar,i);
writepoint(xend,i);
  }
}

//8*8点阵显示
//x:0~239;  y:0~127
void disp88(uchar x,uchar y, const uchar *ptr0)
{
  uchar i,datpt,x_temp,y_temp;

  y_temp=y;
  for(i=8;i>0;i--)
  {
    datpt=*ptr0++;  //取数据
x_temp=x;  //重装x值
if(datpt&0x80)
   writepoint(x_temp++,(y_temp+128));
else writepoint(x_temp++,y_temp);
if(datpt&0x40)
   writepoint(x_temp++,(y_temp+128));
else writepoint(x_temp++,y_temp);
if(datpt&0x20)
   writepoint(x_temp++,(y_temp+128));
else writepoint(x_temp++,y_temp);
if(datpt&0x10)
   writepoint(x_temp++,(y_temp+128));
else writepoint(x_temp++,y_temp);
if(datpt&0x08)
   writepoint(x_temp++,(y_temp+128));
else writepoint(x_temp++,y_temp);
if(datpt&0x04)
   writepoint(x_temp++,(y_temp+128));
else writepoint(x_temp++,y_temp);
if(datpt&0x02)
   writepoint(x_temp++,(y_temp+128));
else writepoint(x_temp++,y_temp);
if(datpt&0x01)
   writepoint(x_temp++,(y_temp+128));
else writepoint(x_temp++,y_temp);
y_temp++;
  }
}

//16*8点阵显示
//x:0~29;  y:0~127
void disp168(uchar x,uchar y,const uchar *ptr0)
{
  uchar i;
  uint address;
  address=y*32+x+0x0800;  //计算显示存储器地址
  for(i=8;i>0;i--)
  {
    twoparameter((uchar)(address),(uchar)(address>>8),0x24);  //设置显示存储器地址
    oneparameter(*ptr0++,0xc0);  //点阵左部
oneparameter(*ptr0++,0xc0);  //点阵右部
address+=32;  //修改显示存储器地址
  }
}

//连续写点阵
//x:0~29;  y:0~127
void dispauto(uchar x,uchar y,uchar line,uchar column,const uchar *ptr0)
{
  uchar i,j;
  uint address;
  address=y*32+x+0x0800;  //计算显示存储器地址
  for(i=line;i>0;i--)  //显示line行
  {
    twoparameter((uchar)(address),(uchar)(address>>8),0x24);  //设置显示存储器地址
writecode(0xb0);  //数据自动写状态
for(j=column;j>0;j--)  //共column列
{
   writeauto(*ptr0++);  //自动写入数据
}
    writecode(0xb2);  //关闭自动写状态
address+=32;  //修改显示存储器地址
  }
}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楼主上图吧

哈哈 ,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这样做更方便

#define LCD_C_AD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d00)  //指令地址
#define LCD_D_AD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fc00)  //数据地址

--------------------------------------------------------------------
//**********************读状态字**********************//
void LcdTest(void)
{
uchar temp=0;
        do
        {
                temp = (LCD_C_ADD)&0x03 ;
        }
        while(temp!=0x03);//直到数据、指令读写状态准备好
}
//****************************************************
void LcdTest1(void)  //数据自动写状态 准备好
{
uchar temp;
        do
        {
                temp = (LCD_C_ADD)&0x08 ;
        }
        while(temp!=0x08);//
}
//****************************************************
void LcdTest2(void) //数据自动读状态  准备好
{
uchar temp;
        do
        {
                temp = (LCD_C_ADD)&0x04 ;
        }
        while(temp!=0x04);
}
//******************************************************
void LcdWrdat(uchar dat1 )  //写数据,一个数据
{
        LcdTest();
        delay1us(5);
        LCD_D_ADD = dat1;
        asm("nop");
}
//*******************************************************
void LcdWrdat1(uchar dat1 )//数据自动写,之前检验状态位
{        asm("nop");
        LcdTest1();
        delay1us(5);
  LCD_D_ADD = dat1;
  asm("nop");
}
//*******************************************************
void  LcdWrcon(uchar dat1 )//写指令
{
        LcdTest();
        delay1us(5);
    LCD_C_ADD = dat1;
        asm("nop");
}
//****************************************************
void LcdInit(void)// 液晶初始化程序
{
        LcdWrdat(0x10);   //文本区一行16字节
        LcdWrdat (0x00);
        LcdWrcon (0x41);  //设置文本区宽度:16字节/行
        //LcdWrdat (0);
        //LcdWrdat (0x08);
        //LcdWrcon (0x42);
        //LcdWrdat(0x10);
        //LcdWrdat (0x00);
        //LcdWrcon (0x43);
        //LcdWrcon (0x88);
}
//******************************************************
void LcdClear(void)   // 清屏8K
{
        uint i;
        i = 8193;//8193
        LcdWrdat (0x00);
        LcdWrdat (0x00);
        LcdWrcon (0x24);//地址指针设置为0000
        LcdWrcon (0xb0); //自动写设置
        asm("nop");
        do
                {
                        LcdWrdat1(0);  //数据自动写0x00
                }
        while( --i != 0 );
        LcdWrcon (0xb2); //数据自动写结束
//                        dog();
}

利用m128的总线接口,驱动T6963C,速度是很快的。可惜T6963C没有字库,用起来不爽,得自己做需要用到的字库,麻烦很~~~~~~~~~~

楼主:
回老孟:你这是挂到总线的写法吧?你太有才了……

回RENMA:
/************引脚定义(可根据自己的硬件修改)*********/
#define  PORT (*((volatile  bit_field *) (&PORTC)))
#define CD     PORT.bit4
#define RD     PORT.bit3
#define WR     PORT.bit2
#define Lcd_Date            PORTA
#define R_Lcd_Date          PINA
#define Lcd_In_Out          DDRA
/****************************************************/
C口有3位是控制线,A口是数据线
LCD接法是接的最简单的那种
我的是21PIN的
接法如下:

1角 FG 接GND  边框地          VCC
2角VSS 接GND  地               |
3角VDD 接VCC            V0---->|
                              VEE
4角V0  如图(调分辨率)
5角 WR
6角 RD
7角 CE 片选,接GND
8角 CD
9角RST 接VCC
10---17角  DB0--DB1 数据线
18角 FS H=8*16  L=8*8  我接的是GND
19角 VEE  如图
20角 A  接VCC
21角 未定义,接GND

网友(2011-11-11):
正在用这个
标记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