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Quartus 的调试办法

楼主(2009-09-28):
可以使用未用的引脚将要观察的信号输出,但每次要更改连线和编译,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
可以用自带的示波器

网友:
可以用signaltap ii哇

网友:
用singaltap也需要重新编译

楼主可以适当得使用更多仿真器来分析

网友:
CPLD内没有M4K RAM不能使用signaltap的,我记得QUARTUS里面有个signalprob pin可以指定未用的管脚来观测信号,但是不知道CPLD能不能用,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