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铁人三项爱好者,想用AVR单片机做一个可以计时、测脉搏、测试自行车行程的多功

楼主(2009-09-28):
如题,本人爱好铁人三项赛多年,想利用AVR的各个资源制作一个可计时、测脉搏和自行车行程的多功能测试仪,诚征方案,先谢谢了

网友:
脉搏麻烦点,计时和里程简单

网友:
这个项目以前有人发过,出10W都没人做出来。

网友:
这个也不是太难,关键是费用和时间。开发费什么的不说,做个样机出来PCB打样、测试用的元件,划拉划拉没有个一两千块是不够的。然后才是模具设计大块的钱。所以,找点资金支持来,可以慢慢聊。

网友:
计时,测脉搏,计行程很难吗?

网友:
出样机很容易,做产品就比较麻烦

最近准备做一个装在自行车上,还需要买一块太阳能电池。比较担心装上去没多久就被人偷掉……

网友:
测脉搏难搞,其他容易啊

网友:
这有什么难得呢?

测量脉搏的传感器,多得很,至于骑车的距离,建议使用GPS搞定,不就简单的很嘛

网友:
你要得所有功能,可以到集成一个腕表大小完成

网友:
这个俺曾经做过类似机器,电子血压计,除了没有测试行程功能其他,功能均有,估计加一个SIRFGPS模块,比较容易实现,但是要做成产品
就需要重新设计外观,开模,至少要投5W以上才能做出来。

网友:
最好能加上 温/湿度,风速 以便于定量评测

网友:
计时和测脉搏我们有现成产品,需要联系我
oet-oet@163.com

网友:
我们做的是传感器和一个采集手持设备。传感器有60多种。温度,湿度,脉搏,心率,PH,色度等等。

楼主: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测试脉搏无外乎压力、光电和驻极体等几种方式,而其中用驻极体话筒的测试方法更容易实现并且价格低廉,测试信号也最明显,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做过这方面的尝试?

网友:
驻极体话筒便宜,这是优点

但要准确的话,加上的模拟/数字滤波

楼主:
经过多日搜索和考证,本人初定方案为:机器名称自行车多功能测试仪,主要功能为数显电子表、秒表、骑行者心率测试、自行车行程、车速和加速度测量,其中MCU采用atmega8L,电子表采用DS1302芯片,心率测试采用驻极体话筒采样,车速采用霍尔元件采样,节后就去采购元件并搭电路测试,如果朋友们有更好的建议或是实用电路请不吝赐教

网友:
不知用什么方式供电/显示
M8似乎功耗大了些,如果采用睡眠/唤醒估计还行,为了减少成本也可以用M8的定时器+32768晶振做RTC,
我用过成品的车速表,是磁铁+干簧管做车速检测的,优点是不耗电。

楼主:
显示用LCD162A,整机耗电是大一点,我准备用两块手机锂电串联通过低压差三端稳压器产生+5V给系统供电,然后买一个自行车用发电机给电池实时充电

网友:
测量心跳,我有一个办法:

使用一个扬声器贴在胸口,然后使用放大器放大扬声器输出的电信号……我以前用录放机的前级放大器放大信号,再通过耳机听到声音。

网友:
应变片做脉搏传感器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如果做商用的话,1602耗电有点。。。找厂子做个段式吧。

网友:
铁人三项呀……LZ身体真好!

网友:
现在网上流行一种铁人三项"通宵麻将+泡吧+网游"

网友(2012-11-28):
有空也做一个,虽然过不了三项但也可以做一个玩玩。

网友(2014-05-01):
大家想法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测量脉搏感觉受环境的影响很大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网友:
看你要做到什么效果了,不如千把块钱直接买个佳明的